RELLAY詢問

楼主(2014-09-19):
請教各位大哥大姊  不知台灣哪邊可買到這顆RELLAY  少量的 10 PCS以下
淘寶的 不考慮  感恩
替代品也可以

网友:
1.可能很難買的到,淘寶不考慮?
2.買2顆8pin的RELAY來組合.

网友:
DS4E-M-DC5V  <同腳位但較大驅動
      S=200mW
      M=400mW

勝特力可尋價---天價期貨可能n_103|

网友:
說不定噴些接點清潔劑就能繼續用了

或者是雙繼電器   引線出來用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提供意見 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