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壓板 MLP069A 元件請教!

楼主(2014-09-19):
想請問各位痞酷友
這塊LED升壓板 MLP069A上面的R45及R47電阻是否為空位呢?
因為拿到此板發現有動手過的痕跡(紅膠都糊了)

网友A:
零件被挖掉了
有打膠沒上件會像R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被挖掉了
有打膠沒上件會像R42

想說原廠會不會就是空位?
只不過實在不像所以上來跟大家討論
感謝雄爸的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說原廠會不會就是空位?
只不過實在不像所以上來跟大家討論
感謝雄爸的解說 ...

沒有殺到這個型號

网友:
建議從IC的型號下手
查看官方電路跟實際電路的差異

网友:
1  R45及R47原廠電阻是空位

2  Q2-------Q22常故障

网友:
跑一下電阻接到哪裡就可以知道那個電阻是做什麼用的了

可能是運送時掉件   也可能是 有問題所以拿掉  為了增加穩定度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