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20s電池可開機插變壓器開不機

楼主(2014-09-20):
現在只能在別台充電拿回這台用.插變壓器不能開機也不能充電是哪裡故障ㄚ

网友:
變壓器有拿到別台測試能用嗎
如果能用就是檢查DC頭是否故障

网友:
變壓器是原廠的嗎? HP 的主機會認變壓器ID, 沒讀到是不能充電開機的!

可以如樓上獅子魚大所說的, 將變壓器拿到別台測試看看...

楼主:
原廠變壓器且換過別台都可使用,DC頭檢查看看再說,

网友:
請注意一下喔~~這篇應該違反板規了喔~記得補齊資料喔~

网友:
違反版規
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