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OWER BANK 18000 行動電源的維修問題

楼主(2014-09-20):
如果POWER BANK 18000容量 行動電源】這個牌子的還沒用超過100就壞,而且是壞在給行動電源充電的接口,是中間那個接口,不是旁邊兩個USB接口,這樣有建議維修媽?  使用時基本是正常,所想說有點可惜......能給個建議媽?

网友:
1.買一個新的座焊回去 (Pin太細太密施工不易)
2.直接拉線改成一般的DC插座 (DC座可能會塞不下)
3.露天找一塊對應的板子直接汰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4943456
4.露天買電源盒直接移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012118887

网友:
請遵守版規,至少給一張圖吧??

楼主:
這個....抱歉,我是第一次用這種版,所以我該放上損壞狀態的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抱歉,我是第一次用這種版,所以我該放上損壞狀態的圖?

要拍 電路板   正反照  兩張  尺寸是360*480

會要求圖片 是為了增加命中率  降低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拍 電路板   正反照  兩張  尺寸是360*480

電路板....那不就要我自行把它拆開?   其實我就是不懂這些才有人推薦來這裡問,就算找人維修也價錢好談,聽說是這樣0.0"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回覆我的是板主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路板....那不就要我自行把它拆開?   其實我就是不懂這些才有人推薦來這裡問,就算找人維修也價錢好談, ...

有沒碰過 耳機線斷掉 接觸不良   或是 手機充電線 時有充電時沒充電 常常在喬位子的經驗阿

插座用久了 也會這樣喔  接觸不良    就跟牙刷 用久了  刷毛就分岔了  雖然毛還在但是不能用了

這類的維修   基本上 可以找附近看沒有朋友是 電子科 電機科  無線電 或者是常常修東西的人

其實這類的維修 價格反而不好談  因為作業時間只需15分

去看你朋友誰會拿  焊槍 跟螺絲起子

工具有
焊槍 30W傳統 或 恆溫焊槍      還有一些焊錫
十字小起  一字小起

1 把行動電源 產品詳細標籤 撕開   看裡面有無螺絲  有的話 就旋下來   沒的話貼回去
2 用小一起子 把行動電源撬開  要像開扭蛋那樣子
3 打開後應該會看到   電池 (圓柱型)  跟 電路板  長方形    然後把電池跟 電路板的線給焊下來
4找到電源輸出插座   找焊點   然後補焊     這裡要注意 因為焊點都很小(1mm)  所以不能造成短路
焊完後還要在目視檢驗一次
5之後直接接電  看是不是 一次就成功  如果是這時因該可以看到LED是全亮的
6焊回電池  裝好殼  鎖好螺絲   貼回標籤

以上是適用於 事售75%行動電源    那25%要照片確認

有的螺絲會被外殼隱藏  小米電源就是這樣
有的則是 無螺絲設計    只有一個地方能開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碰過 耳機線斷掉 接觸不良   或是 手機充電線 時有充電時沒充電 常常在喬位子的經驗阿

插座用久了  ...

原來如此.....謝謝指教v.v

网友:
違反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