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白牌DDR400 512MB_英飛凌顆粒_BIOS當機

楼主(2014-09-20):
我有一隻DDR 400 512MB  雙面共16顆,與256MB插在一起顯示容量327680KB。
掛在BIOS顯示記憶體與CPU的畫面。
256MBB單插(262144KB),所以512MB只抓到兩顆?!是嗎?

請問我該如何處理?排組與電阻都用指針式電錶量過了,沒有問題。
今天嘗試回焊四顆記憶體的腳,狀況還是一樣。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A:
請問一下您是在什麼主機板上測試的?

有些主機板的晶片組對記憶體的面數有限制 (如必須同為單/雙面之類的).

另.....測過單插512MB的結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您是在什麼主機板上測試的?

有些主機板的晶片組對記憶體的面數有限制 (如必須同為單/雙面之類的). ...

青雲K8NF4X -754
當初買這白牌的記憶體是一對!
一支故障另一支還能正常使用,送給朋友繼續延續他的能力。
這一對上機測試也是當在BIOS畫面。

單插測試印象中應該是不開機....not sure!
有空再測~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版規第四條說明圖片為800*600,壓縮70%~80%,最大不超過200K,結果你用1936*2592,圖片高達311K。
你的照片為長形,800固定依比例縮圖,請自行改過來好嗎?
新會員請遵守版規,否則對大家都造成困擾。

第二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版規第四條說明圖片為800*600,壓縮70%~80%,最大不超過200K ...

已修改

800*600
檔案低於200KB

网友C:
你用筆電用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筆電用的CPU??

嗯...是的。
Mobile Athlon 64 3000+
Oakville (D0, 90 nm, 35W TDP low pow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Mobile Athlon 64 3000+
Oakville (D0, 90 nm, 35W TDP low power)

我不知道主機板是否支援這種規格的CPU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主機板是否支援這種規格的CPUㄝ...

以前有的筆電是使用一般的cpu

网友:
電腦是利用 ram module 上面的 eeprom裏的資料來設定 ram  的參數的,
你這樣通常都是 memory reference code (MRC)程式跟你插上的不相容~
以前 DIMM 會挑來挑去的,不是你什麼 ram 插上都能動~
另外,太新的 DIMM 有時是不能用在老舊機器的,那個跟 memory controller 可支援最大單顆容量有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的筆電是使用一般的cpu

可是卻很少桌上型主機板去支援筆電CPU,起碼K8~S939/754時代沒有..

現在是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卻很少桌上型主機板去支援筆電CPU,起碼K8~S939/754時代沒有..

現在是有... ...

是這樣沒錯,以前回收場王子曾經給我一個筆電的cpu,我要找有支援桌機的主機板都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沒錯,以前回收場王子曾經給我一個筆電的cpu,我要找有支援桌機的主機板都找不到。 ...

過去筆電與桌機的劃分很清楚,由其筆電用CPU耗電量低如果被拿來超頻
廠商會吃虧,所以都分得清清楚楚有條楚河漢界....

現在才有相互混淆~部份低階伺服器用CPU可以給桌上型用,部份NB用CPU
透過修改桌上型主機板CPU插槽來偷偷用....

筆電用桌上型的是製造商策略,因為筆電CPU效能筆桌機低,所以標榜效能
的筆電(比正規筆電重)廠商拿桌上型架構套在NB尺寸上...

以它這案例來說~我找不到nForce4-4x拿來配筆電CPU的案例..

网友C:
把這條記憶體拿去另一台主機測試就知道結果了~

能偵測完整容量=這塊板不支援這模組

不能偵測完整容量=記憶體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去筆電與桌機的劃分很清楚,由其筆電用CPU耗電量低如果被拿來超頻
廠商會吃虧,所以都分得清清楚楚有條 ...

當初購買這塊板子而且BIOS支援該款Mobile CPU也是透過網路爬文得知的。

值得一提的散熱器還是用Intel的原廠478風扇,因為是與Die直接接觸。

直到現在還活的好好的,供電模組有顆NCC電容小小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這條記憶體拿去另一台主機測試就知道結果了~

能偵測完整容量=這塊板不支援這模組

我只有這塊nf4x-754板子支援DDR,沒有其他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這塊nf4x-754板子支援DDR,沒有其他的板子了。

既然板子有支援那可能是模組壞掉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