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記憶體] 有關ATOM D525的記憶體相容性問題..我這樣是用錯記憶體了嗎?

楼主(2014-09-20):
http://bbs.pigoo.com/thread-53143-1-1.html
以上這台AIO系統,原先用的是一條DDR3-1333的1G記憶體(三星的)
嫌它跑WIN7速度慢,就弄了一條DDR3-1600的2G來換上(也是三星的)
換上,上電,按POWER ON
結果可過電,風扇有動,卻不能開機.
後來交叉比對了一下記憶體的DATA
一查,挫賽
原記憶體M471B2874EH1-CH9 ,1G,1.5V,DDR3-1333
換上不能用的記憶體M471B56740-0 ,2G,1.35V,DDR3-1600
目前手上沒其他記憶體可試,之前那1G的賣給我一個急用的顧客了
如果有那位大大對ATOM D525系統(桌機主板或筆記型皆可)比較了解
還煩請解惑一下有關這系統的記憶體代用相容性
我這樣換是不是把主機板或記憶體給燒了

网友:
1.5V上1.35V阿

主基板RAM還有供電區應該傷到了

量一下在不上RAM時  供電區的輸出電壓是多少吧

网友:
找2G/1333試試
2G/1600低電壓板
要近2年內的機器支援度比較高

网友:
1.35V 是 DDR3L 喔~要板子有支援才能用,就算晶片有支援的時後,有些廠商有可能把它支援功能關掉~
以前的機台,大部份都不能吃 DDR3L

information reference:
http://zh.wikipedia.org/wiki/DDR3_SDRAM
DDR3的電壓為1.5V,而DDR3L的電壓為1.35V,記憶體模組上會標記為PC3L。DDR3U的電壓為1.25V,標記為PC3U。低電壓RAM的用電量較少,主要用於筆記型電腦。

楼主:
謝謝大家的解說
大概知道了
到此我倒有個問題想問
有沒有可能用三用表歐姆檔來測試看看這支記憶體是否掛點了哩
因為手上沒機器可試
我想確認一下說這支記憶體到底是生還是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解說
大概知道了
到此我倒有個問題想問

包準活的!~~~不置於燒死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解說
大概知道了
到此我倒有個問題想問

你這條記憶體基本上還在保固內吧! 若為常見的終身保固廠牌,直接拿到維修點說故障更換一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