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有一設備為rs232的通訊協定,我想讓他傳輸距離加長

楼主(2014-09-21):
我有一設備為rs232的通訊協定,我想讓他傳輸距離200米左右,中間想用rs485連接,到電腦端時在轉回rs232進電腦.
想買這個 " RS232訊號轉RS485 " 互轉器來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請前輩先進們指點一下.感恩.謝謝!!

网友A:
可以的~

information referenc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IA-485

EIA-485(過去叫做RS-485 或者RS485)是隸屬於OSI模型實體層的電力特性規定為2線,半雙工,多點通訊的標準。

EIA-485僅僅規定了接受端和傳送端的電力特性。它沒有規定或推薦任何資料協定。EIA-485可以應用於配置便宜的廣域網路和採用單機傳送,多機接受通訊連結。它提供高速的資料通訊速率(10 m 時35 Mbit/s ;1200 m時 100 kbit/s 1200 m)。EIA-485和EIA-422一樣使用雙絞線進行高電壓差分平衡傳輸,它可以進行大面積長距離傳輸(超過4000英尺,1200米)。

EIA-485在使用四線時可以和EIA-422一樣實現全雙工。EIA-485可以實現真正的多點通訊,在許多情況下並沒有什麼用處。在某些限制條件下,EIA-485和EIA-422可以實現相互的連線。

http://en.wikipedia.org/wiki/RS-232
Cables
Main article: Serial cable
The standard does not define a maximum cable length but instead defines the maximum capacitance that a compliant drive circuit must tolerate. A widely used rule of thumb indicates that cables more than 50 feet (15 m) long will have too much capacitance, unless special cables are used. By using low-capacitance cables, full speed communication can be maintained over larger distances up to about 1,000 feet (300 m).[10] For longer distances, other signal standards are better suited to maintain high speed.

网友B:
RS232轉RS485轉RS232
短導線<>長導線<>短導線

你是這樣想的對吧
技術上是可以的
記得  前後要有 終端電阻  阻抗要等於纜線阻抗
盡量雙絞線  或是遮蔽電纜

网友C:
如果單純只是 TXD、RXD 訊號沒問題,若是有handshake訊號,如 CTS、RTS 等流量控制就不行。

网友D:
要先確定您的 RS-232 有無使用到 R/T 以外的控制接腳,如無的話才能用此類的轉換模組。
200米的傳送線附近周圍是否有無大電力線或需空架有感電或雷的顧慮,如是的話請找隔離形式的轉換器。

RS-485 有 R/T 切換的問題,需要程式來控制通訊界面要“發”還是要“收”。
RS-422 直接能夠從 RS-232 轉換過來,是全雙工的通訊方式,只是需要兩對(4條)絞線才能工作。
如果只要單向傳輸 RS-485 就不需考慮 R/T 切換的問題,RS-422 也只需一對絞線就行了。
實際使用我都使用 RS-422 界面,避免使用 RS-485 來減少麻煩。

网友E:
除了各位前輩所提醒的之外,還有就是看您用的鮑率,小弟買過幾種市售的RS232轉RS485在115200時大量資料傳輸會有錯誤的情形出現。但如果只是幾十個BYTE倒是蠻好用的,或是降到9600也不會出現錯誤。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各位前輩所提醒的之外,還有就是看您用的鮑率,小弟買過幾種市售的RS232轉RS485在115200時大量資料傳輸 ...

我的到貨了.可能是便宜貨.怎樣搞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確定您的 RS-232 有無使用到 R/T 以外的控制接腳,如無的話才能用此類的轉換模組。
200米的傳送線附近 ...

我買的約台幣50元的無源轉換器.測試結果是不行.不知道是便宜貨比較差還是怎樣.總是不行.另一種的有避雷有變壓器的大約需要200-300元.工業級的就貴的更多.不知道差在那理...不過就RS232=>RS485工能就正常....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單純只是 TXD、RXD 訊號沒問題,若是有handshake訊號,如 CTS、RTS 等流量控制就不行。 ...

YSC大您厲害...小弟真的是搞不出來.連5V-12都試接上了還是不行...  懂原理的人馬上就知道貞潔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轉RS485轉RS232
短導線長導線短導線

我也想說可以互轉就給她買來試試看...要驗證ㄧ下想法說.結果不行.但是單一個RS232<=>RS485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Jojolin大... 想不到這種老掉牙的介面學問這麼大.RS-232這種幾乎被淘汰的介面在一些機器上還是在用.RS-485較少用但能補足RS-232的短距離傳輸的問題.這個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搞的我暈頭轉向...目前我這裡無解.希望有志之士.繼續測試研究.以利茫茫人海電子愛好...之前網路好像有人討論.但是後來就不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lin大... 想不到這種老掉牙的介面學問這麼大.RS-232這種幾乎被淘汰的介面在一些機器上還是在用.RS-48 ...

Isammy大你好,

你提到  RS232=>RS485 功能就正常~雙邊都不行。
理論上你如果單向可以的話,理應信號轉換應該是行的通的。
你的問題應該是在信號轉換的電源問題吧~
就如同你說的, RS232->RS485 是可以正常工作,信號轉換的電源是由 RS232 port 所提供(無源)。
你的問題可能為:
1. 另一邊 ( 應該是 device 端,可以正常猜測為電腦端) 的 RS232 並沒有提供電源(透過 DSR/DTR供電)。
2. 信號衰減,RS232提供的電流不足(純 I/O腳)

網路資料,提供給你參考:
http://www.rs232-to-rs485.com/
How to choose the right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When shopping for a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you should first determine if you need an industrial strength or a commercial/consumer grade converter, this depends on which environment you plan to use the converter. Next you should determine if you need and isolated or non-isolated converter, where after you can decide if you need an externally powered converter or if you can use a port-powered converter. Next you can find the connector type you need, either DB9 or DB25 connectors, terminal screw header, RJ11 connector or a combination hereof. Finally you should decide if you want LED lights for the TX/RX lines, this can be very helpful when troubleshooting.

What is called 'Automatic Send Data Control', which controls the data flow,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most applications and devices, this feature is built into most modern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s.

The short check list looks like this:

1. Industrial or consumer grade.
2. Isolated or non-isolated.
3. Externally powered converter or if you can use a port-powered.
4. Connector type.
5. LED lights.

或你可以參考duke83的建議,直接改用 RS422,不過如果你的問題是另一邊 port powered 有狀況的話,也是無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的約台幣50元的無源轉換器.測試結果是不行.不知道是便宜貨比較差還是怎樣.總是不行.另一種的有避雷有 ...

不能用就拆開研究,拆壞也不心疼才 50 元而已,我也想看這種的裏面能夠省成怎樣。

先將其電源由 232 端供電改成外部供電,才能排除是電源不足的問題。
再用短線來測試,200 米的距離就得有終端電阻才能通。
用兩部電腦都開終端機程式從最低速度開始測。

要先經過一番測試才能知道問題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到貨了.可能是便宜貨.怎樣搞都不行...

如果您有兩個 RS232 轉 RS485 的話,可以用桌機+NB來測試功能是否正常(互傳),再來判斷哪個環節出問題。
免電源的我也用過,便宜的7-80元。如果只是RX+TX的話應該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