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測5V或24V的電路這樣設計對嗎 ?

楼主(2014-09-21):
請教 各位先進 我想製作一個只量測5V 跟24V的小電路 不外加電源我這樣設計可以嗎  ?

1   當測量點為5V時 Q1 的 B極 會有 2V的分壓 Q1 導通  LED1 亮 Q2和Q3 的B極只有 0.5V 的偏壓 故截止
2.  當測量點為24V時    Q2和Q3 的B極會有 2.37V 的偏壓 故 Q2雨Q3導通 LED2 亮 姐因為Q2 導通 Q1的 B極 偏壓變成  0V 使
     Q1 截止 LED1 不亮

這樣對嗎  ?? 還有 電阻值的選用是否合理  ?

网友A:
電晶體的Vbe導通電壓約0.6V左右,設計在0.5V或2.37V,應會使電路的電壓值偵測產生錯亂.

网友B:
200M 屬高壓電阻很難買又很貴,且此阻值提供的電流不夠電晶體導通(Ib 不足),電晶體是電流放大元件而不是電壓元件。
Q2 可以省略,讓 Q1 B 級直接接 Q3 的 C 極。
改用 Zener 來取代 200M 與 33K 電阻,但 Zener 的電流也不能太小否則其電壓特性也無法呈現。
可以考慮使用 555 IC 來設計,內含兩組比較器與一組正反器很夠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的Vbe導通電壓約0.6V左右,設計在0.5V或2.37V,應會使電路的電壓值偵測產生錯亂. ...

謝謝 oiko 老師
再請教  是否將 Q2 Q3 的BE極 電阻 改成10K 會比較好 還是提高 200K(上圖打錯成200M @@)的阻直比較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oiko 老師
再請教  是否將 Q2 Q3 的BE極 電阻 改成10K 會比較好 還是提高 200K(上圖打錯成200M  ...

讓Vbe的電壓偵測值差異大些(離0.6V遠些),但此僅適合簡易電壓檢出,若需較精密檢出,還是要配合OPA比較器較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 屬高壓電阻很難買又很貴,且此阻值提供的電流不夠電晶體導通(Ib 不足),電晶體是電流放大元件而不是 ...

打錯了  應該是 200K 打成200M  只是要做 簡單的 5V 或 24V 檢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錯了  應該是 200K 打成200M  只是要做 簡單的 5V 或 24V 檢出

只是要做 簡單的 5V 或 24V 檢出

网友:
建議將電路架構改掉
串入ZD基納二極體,電路動作會較穩定
電晶體只要0.55V就會導通

況且不完全是"電壓"控制元件
電流足夠大,還是可以導通的
------------------------------------------------------------------------
以下僅供參考,並未實際測試

1.當輸入電壓範圍在4.5~5.5V時,亮紅燈

2.當輸入電壓範圍在6V以上,23V以下不亮燈

3.當輸入電壓在24V時,亮綠燈

ZD為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