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蝸牛喇叭可以充當警報器喇叭嗎?

楼主(2014-09-21):
請問,車子在鎖車會叭一聲,這功能屬於警報系統的一環嗎?

還是沒裝警報系統也可以鎖車叭一聲?

因為我是要問警報系統的喇叭

可以拿蝸牛喇叭充當嗎?

有鄉民說防盜器推不動吧 蝸牛60w耶 要上繼電器

蝸牛本身是一對的,我只拆單顆來用這樣會變30w嗎?

假設推不動是完全沒聲音,還是音量會減弱而已?

我只想鎖車時有聲音,好判斷有沒有上鎖而已,原本車上是搭載警報系統的喇叭,想說買蝸牛喇叭比較便宜又有兩顆可以用

网友:
車用防盜器的警示喇叭,有分兩種
1.送12v電壓驅動->可以推蝸牛喇叭
2.送音頻訊號驅動->只能推揚聲器(音響喇叭)

所以必須知道說,原防盜器輸出是哪種的
也可以不要接喇叭,改接指示燈或方向燈

楼主:
您好,我確定是送12v電壓驅動,因為引擎蓋裡面我有看到這顆

只是蝸牛和上面這顆價格都差不多,而且蝸牛還可以拆掉一顆當備品

如果可以用,那我就買蝸牛來替代了

整合閃燈本身就有此功能,只是上鎖和解鎖都會閃,變成無法辨識是上鎖還是解鎖

而叭聲是只有上鎖才會叫,解鎖不會叫

网友:
這種汽車喇叭是斷續式接點,耗大電流,時間長了接點會燒壞,假如是燒到不過電
只是不響,燒到沾黏住,那就慘了,還是用電子式的,省電也安全,本身就會"阿嗚
~阿嗚~"叫。

楼主:
疑~我PO的兩張圖都是斷續式接點嗎?

電子式喇叭有沒有關鍵字,經您這麼一提,我也很怕短路叫不停

网友:
用手搖的那種~~~空襲警報~~~~~~~))

包準警、消、軍、國安都來到現場....

网友:
當然可以用,先不討論其他的,照理說防盜器應該也是用繼電器去送電,不管如何,還是外接耐大電流繼電器比較好
只是~防盜器有分上鎖和解鎖2個輸出嗎?不然怎麼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