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傲月Aoyue 968 熱風槍 - 維修工具隨機故障

楼主(2014-09-21):
請問各位大哥, 不知是否有人遇到相同的問題.

今天想要用我多年前買的熱風槍拆個零件, 機器如下圖

上方三位數是設定溫度, 下方則是實際出風口溫度; 遇到的故障狀況是突然機器將風量轉至最大, 實際溫度欄則顯示"OFF", 然後就像是當機一般, 直到我拔電源為止.

試著重開機幾次, 發現有時會恢復正常但大部分還是當機狀態.

請問有人知道是甚麼原因造成, 有可能需要換加熱器嗎?

謝謝指教!

网友:
先拆開外殼作目視檢查,再作一些基本電壓測量,最好是附上電路板照片,以供參考.

网友:
開關先清一次

网友A:
遇過~感溫線斷了也會這樣~

楼主:
網上找到了說明書, 看來應該是加熱器故障.

昨天又試著重開機測試, 發現在當機前的確會有溫度無法上升的問題, 如同故障檢測3所述.

http://masteram.com.ua/nfs/produ ... ldering_Station.pdf

還好, 加熱器一個約US$15含運, 比買台新機省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過~感溫線斷了也會這樣~

我有拆下熱風槍前端, 注意到在加熱器前端(靠近扶手端)有綁著一顆IC(綁在矽膠管內無法看到編號), 我猜應該那就是感溫IC.

也有可能是那顆IC老化, 造成回傳溫度不正常...

網上看到加熱模組10094上已經包含該IC, 應該換過就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
那個不是
感溫元件通常是 K TYPE K電熱偶
是放在加熱套管最前端的

如果是熱風槍的問題  那建議先找找看有沒有哪條線斷了
通常接起來就好了  免開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
感溫元件通常是 K TYPE K電熱偶
是放在加熱套管最前端的

OK, 回去拆開上蓋檢查一下接點是否鬆脫.

Thanks!

楼主(2014-10-21):
終於收到新的加熱模組, 更換後終於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