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這兩顆場效電晶體的替代品[已解決]

楼主(2014-09-21):
小弟 最近有一台 ALTEC LANSING ALA320的老舊機器

因無法開機,拆開後 發現許多電容和電阻燒毀 已經更換完畢

但是 這兩顆場效電晶體被擊穿

想請問版上的各位高手 一般電子材料行 有可以替代這兩顆的備品型號嗎?

楼主:
真的買得到嗎?
能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這兩顆有什麼差別嗎?
因為左邊是送修過換上的替代品 右邊是原廠的
V和A 各是多少呢?
小弟對上面的編號,不是很懂 ~"~ 只會焊接而已

网友:
不是在酸你, 所謂 [問對問題找答案]...
你問... 一般電子材料行 有可以替代這兩顆的備品型號嗎?...
這樣的提問, 2# 給的回答  [有阿]   就是標準答案

但我想這不是 你想要的答案, 若只是這樣你去了一般電子材料行恐怕會灰頭土臉
圖右 是 IRFZ44N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z44n.pdf
你要去電子材料行  請把規格帶上去比較

圖左是 NDP508AEL N-CH 80V19A
http://www.ebay.com/itm/Power-Tr ... Qty-1-/281019798535
這個有個特點  他Vgs 驅動是Logic-Level,
Logic-Level 意思是  5V(或4.5V)時的 Vgs 驅動 可以達到80%以上的Rds導通量

若僅參考 N-CH 80V19A  TO-220 規格時 一堆可用 IRF540 / BUZ21 / BUZ22 / 30NF10
若實際應用 有 低壓VGS驅動時  上述不能代用  會驅動不足而發熱

你要找到 low gate drive
或者有標榜如下

可惜30N10 沒有TO-220封裝

楼主:
謝謝版大的解釋 ^^
因為住鄉下沒有電子材料行 怕沒適當的替換品 所以才上來提問
等有空時 去了市區 再跑一趟材料行購買
真的很謝謝版大提供的資訊 感恩!!!

网友:
不趕時間的話
建議可以找網拍的
會比較快

楼主:
嗯嗯 感謝winrar070
說真的...我都忘了可以上網買~"~了

网友:
關於 右邊是原廠的 IRFZ44N 在露天網拍有看到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dbar&k=+IRFZ44N

若是材料行沒這顆的話 IRFZ44N 49A55V
可以參考通用型號  50N06 (50A60V)或是 60N06(60A60V)  命中率提高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50N06.pdf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60N06.pdf

楼主:
嗯嗯,謝謝提供拍賣資訊

已經下單購買了,真的很感謝版主提供通用型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