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LE-40T100A韌體

楼主(2014-09-21):
日前收到一台有待機燈,但無法手動及搖控開啟的電視
西屋LE-40T100A
面板型號LTA400HM13
主板型號QPWBG6018Y1G-2-
電源板型號40-E461C0-PWG1XG
已檢查過按鍵;搖控器;電源電壓等,仍無法開機
求此機的韌體
謝謝大家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這型不開機應該都主機板壞~

楼主:
這台已確定不是韌體故障,是主機板故障,
遇到一片破屏拆機已完修了...謝謝大家

网友A(2014-11-15):
這片情況幾乎都一樣 ! 我的也是,到現在還無法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片情況幾乎都一樣 ! 我的也是,到現在還無法完修,

想問大大你一下說那這片40吋的面板還在? 有想割愛出售? 但我在高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