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NV3758一插電自動開機.搖控按鍵失效.只有Welcome畫面

楼主(2014-09-21):
HERAN NV3758一  插電自動開機.搖控按鍵失效.只有Welcome畫面.請問三太子及前輩如何查修?
目前測得數值:電源版5V.12V.24V都很正常..電容也都沒大肚子..主機板主要供給電壓7805.7809電壓都正常..請前輩指點迷津~

銘牌

銘牌

网友:
我來猜一下,記憶IC有問題

网友:
軔體的問題成份居多
追一下按鈕電源起動鍵的訊號是否正常

网友:
主機板壞~~~

网友:
禾聯好像很多都程序出問題

网友A:
BGA 洗吹打比較快,看看會不會忽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 洗吹打比較快,看看會不會忽然好了

不用那麼 麻煩... 直接報廢
可憐主板一堆...懶了修...
可憐主板.有分兩種...不管主板哪種晶片
只差..聲音 接腳..10PIN 或12PIN
都通用...

程序都通用  隨便一主都可開機

楼主:
[已完修]感謝啤酒大大.三太子指導.測試8小時.穩定說..謝謝!

完修照片3

完修照片3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1

近照

近照

容質不夠

容質不夠

交連電容不良]

交連電容不良]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問題不會出在10UF 變成8.8UF,如是這顆,可能在Vloss或是ESR變質提高
這些鋁質電容保留下來,等到有CIKO老師的晶體測試器,逐一過濾
呵呵!您拆卸前沒註記,將來也不會知道問題出在哪個區塊
我們怎麼跟您學習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不會出在10UF 變成8.8UF,如是這顆,可能在Vloss或是ESR變質提高
這些鋁質電容保留下來,等到有CIKO老 ...

看的到全換

网友B:
賀蓮  都壞主機板阿~~~LED也都是   真害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賀蓮  都壞主機板阿~~~LED也都是   真害阿

好連...我都叫它苦憐

网友B:
他賣的便宜  市面上機器也多  所以修到他的機會超高~~LED看一年就掛了主機板~~3年保固至少修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賣的便宜  市面上機器也多  所以修到他的機會超高~~LED看一年就掛了主機板~~3年保固至少修3次 ...

還好啦去年中華電信簽約..可憐42 LED 剛過一年1個月
還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不會出在10UF 變成8.8UF,如是這顆,可能在Vloss或是ESR變質提高
這些鋁質電容保留下來,等到有CIKO老 ...

話說之前去買電容,還好在使用前我有用晶體測試器檢驗過品質,
新品就碰到VLOSS高達12%的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不會出在10UF 變成8.8UF,如是這顆,可能在Vloss或是ESR變質提高
這些鋁質電容保留下來,等到有CIKO老 ...

三太子大哥.您客氣了.您是前輩.還要都跟您學習.原本是想更換主板..因為剛好缺貨.等了幾天手癢.再把它搬出來
檢查..可能是運氣好..經放大鏡檢視.有些都已流液了.所以同規格換上日系電容.較穩定..撿到軟的..運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