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差動式偵測器 及 定溫式偵測器

楼主(2014-09-21):
請問 各位 知道 大樓 差動式偵測器 及 定溫式偵測器 折下

要如何接電源測量 好壞 煩請 告知 謝謝..

定溫式偵測器

差動式偵測器

网友:
用吹風機吹熱風,用歐姆檔量是否導通,
最好拆開檢知器露出底座接點比較好說明。

网友:
我以前任職的公司都是裝差動式的,我看裡面就是遇熱ON或Off而已。
平常好像是接成NC,看有幾個都串聯在一起成封閉迴路,只要有一個遇熱跳開就啟動警報器。

网友:
用電錶量底座兩接點,正常是不通的,加熱後會導通

在迴路上是用並聯的方式,末端在並一支10k電阻當斷線偵測

网友:
火警偵測器迴路連接至火警受信總機

安裝時,在迴路末端並一支斷線偵測電阻,作為受信總機迴路檢測。

當 受信總機探測檢出火災發生,移報廣播主機、警鈴、或排煙系統啟動等。

楼主:
拍謝 請問 各位意思 以上測量 不用接電源24+dc  , 用熱源直接測量 ,導通 或 不導通  對吧.  感謝

ps: 我沒有火警受信總機 , 純粹要修護家中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謝 請問 各位意思 以上測量 不用接電源24+dc  , 用熱源直接測量 ,導通 或 不導通  對吧.  感謝

ps: 我沒 ...

差動式肯定可以用測量導通方式來判斷,定溫式的要看接線,是否3條線以上?若只有2條線一樣可以用導通來判斷。

楼主:
感謝 lowjmin 及各位大大 的幫忙 知道如何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