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旺德WONDER USB/MP3/FM 隨身音響 WD-6208UA

楼主(2014-09-21):
今天在回收區撿到這台旺德WONDER USB/MP3/FM 隨身音響 WD-6208UA

經檢測原來是內建的電池無法蓄電,所以被丟棄了...
打開來看看, 就是這顆電池掛了

不知道要去哪裡買這電池?
用google找到它的說明書,說明書上寫著內置電池3.7V (機體本身背面貼紙是寫4V)
拿出好久以前的手機電池直接焊上

利用USB充電試試,完修了~~~好高興!!!
小弟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畢業,但來這痞酷網學到不少基本觀念,也受痞酷網網友幫助過,很感謝這個地方!!!謝謝~~~

再補上原始電池和手機電池放一起的照片!

楼主:
小弟還有一個想法就是這HITACHI手機電池,我有兩顆,應該可以兩顆並聯增加其蓄電量,應該沒錯吧?
安全性應該也是OK的吧?希望和網友討論看看!謝謝~

网友:
原來的那顆黑色方型的是4V 鉛酸電池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9555-1-1.html

這種簡易隨身音響好像本來就是用USB5V充電的, 所以改成鋰電應該沒問題.
注意一定要加保護電路板~~

网友:
要小心! 4V鉛酸電池的充電都是5V左右(應該是直接拿USB 5V),直接充一般4.2V的鋰電會導致電極損壞甚至有危險。如果有保護板的電池應該連充都充不進去吧

楼主:
我不知道保護板ㄝ,我就直接焊上去,真的會有危險嗎?
我已經使用好幾次了...

网友:
連遙控器一起丟的還真不多見,您的運氣真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保護板ㄝ,我就直接焊上去,真的會有危險嗎?
我已經使用好幾次了... ...

鋰電池使用沒保護板....卡碰的時候我會在新聞台看到你

网友:
粉少看到還跟要搖控器一起的
通常都不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使用沒保護板....卡碰的時候我會在新聞台看到你

真的會有危險嗎?真的嗎??好害怕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會有危險嗎?真的嗎??好害怕喔...

鋰電池沒了保護電路板是很危險的~~~

网友:
一般手機裡電都有內建保護板吧....在下拆過NOKIA與MOTOROLA都有保護板.

网友:
若怕怕~可買個萬用充電器來充鋰電池即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042092618

我是買這種3合1有安規的萬用充電器~來充3.75V的鋰電池

PS:不過需注意一點,所有萬用充電器多只限制於2000mAh~2500mAh以下的3.75V鋰電池
     超過可能會無反應或無法充電

楼主:
目前用了幾天好像都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