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進水過濾器

楼主(2014-09-21):
為了不想洗水塔,與抽水馬達,與節省洗水塔的錢,於是異想天開,
在加壓馬達前加了一個簡易過濾器,很簡單,分享給大家,
小弟不是水電工,若有錯誤還請指教

原始圖

過濾器

大合照

草稿

施工

完成

以下是施工過程:
測量水管口徑,用尼龍繩,繞圓周,然後比對水管,便知口徑,否則你要鋸開水管才能測量,
測量結果:一樓6分,水塔6分,果園1.5寸,1.0寸

進水管加裝過濾器,後接抽水機
六分進水管,中間裁切約10公分,
六分彎管,六分管,六分彎管,六分轉四分,四分管,
四分開關,四分管,四分公頭,
過濾器進水管,過濾器,過濾器出水管,四分公頭,開關,
四分管,四分彎管,四分管,四分彎管,四分管,四分轉六分,六分管,六分彎管,完畢

必須拆成三部分,先裝頭尾,再裝中間的過濾器,為了避免誤差,中間那段事後才組合,

◆ 關閉自來水管,水表前開關(止水栓) ,旋轉正方型螺絲,上方有六角螺絲無效,
自來水總開關,順時鐘為關閉,與大小聲相反,
一般順時鐘代表轉緊,增強,
可用活動鈑手,45度轉動,約半圈即可關閉,不能再前進了
網路上有一位小朋友,轉到底,竟然將開關給轉下來,造成大淹水,整個地下室都變成池塘

中空球閥轉動原理來開啟或關閉水流
嚴禁用戶用以調控水量或當水龍頭開關使用。
球塞開關啟閉快速、省力,不可大力旋緊或開啟,並請勿在螺牙內圈敲動。

施工心得
◇ 切管後管口要記得削除肉屑,以求平整。並注意管徑有否變型。
◇ 管口乾淨,避免有水。
◇ 將膠合劑倒入小罐子方便攜帶,也容易打開關閉,
◇ 不用緊張,內圈外圈輪流塗抹,便不會硬化,來不及,便再抹一次,務必讓膠水塗抹完全,才可接合
◇ 上膠水,10秒內必須接合,膠水多一些。內外管都要上膠。
◇ 插到底,延長管標準深度要有管徑1.5倍以上(法規)。彎管,開關,受限於長度,實際上只有1.25倍,
◇   追根究底,以四分管而言,內徑13mm,管壁3mm,外徑19mm,標示(平均值)16mm,至少要插入16x1.5=24mm,
◇   若以外徑而言,19x1.25=23.75mm , 已經符合法規
◇ 接著後要握住不動五秒以上,避免浮出鬆脫。
◇ 測量長度,試裝比較難插入,膠水可減少摩擦力,約多了5mm,因此要多留一公分
◇ 木棒前端纏繞布,木棒表面刻花紋,增加摩擦力,方便綁繩子
◇ 水管上劃圓圈與直線,保證長度與角度便完全一致,

网友A:
感謝你發表一篇好文。
不過更感謝你在技術區發文沒有使用外連圖片,也遵守800*600解析度,並且壓縮的規定。

這陣子抓違規抓到手軟,看到新會員這麼捧場真令我感動。
謝謝你

不過這個是不是要發在淨水器那裡比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發表一篇好文。
不過更感謝你在技術區發文沒有使用外連圖片,也遵守800*600解析度,並且壓縮的規定。 ...

裝在抽水機之前,可以省去清洗抽水機,與清洗水塔的時間
若大樓用戶,則是裝在進入蓄水池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發表一篇好文。
不過更感謝你在技術區發文沒有使用外連圖片,也遵守800*600解析度,並且壓縮的規定。 ...

因為小弟是初學者,加上這個過濾器只是用來減輕水塔負擔,不能用來喝水,
怕誤導觀眾,

楼主:
這種25微米的濾心,清洗後,可以重複使用,新的也只要$25,出水量大約八成,並不影響抽水機的抽水量,
測試過抽水時間由15分鐘,變成16分鐘,影響很有限,
若不希望增加抽水時間,可以在後面加裝一個水箱當緩衝,應該可以改善

楼主:
接合水管,要注意長度與角度,為求萬全,請用簽字筆,畫一圈,與直線

网友B:
有的人用全戶濾心(俗稱大胖芯)裝在水塔出水口處~~(缺點是水塔會髒)

有的人用20"(大長長的)濾殼(芯)延長使用效能,而且還設兩道....

而且很重要的是濾芯設在抽水馬達入口端,不能在出口端~萬一濾芯塞住會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用全戶濾心(俗稱大胖芯)裝在水塔出水口處~~(缺點是水塔會髒)

有的人用20"(大長長的)濾殼(芯)延長使 ...

爆管應該不至於,水管都選擇3mm,會影響抽水速度,是真的,
這種初級的濾心只能過濾細砂,雜物,大約三個月,就要清洗一次,
因此前後加裝了開關,方便拆卸,只會流出一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爆管應該不至於,水管都選擇3mm,會影響抽水速度,是真的,
這種初級的濾心只能過濾細砂,雜物,大約三個月,就 ...

以前我碰過綿線濾心,當粗濾~~髒了用刷子洗刷刷就白了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碰過綿線濾心,當粗濾~~髒了用刷子洗刷刷就白了

說明書上說,用水清洗即可

网友:
進出水端加個壓力表會更好!

楼主:
可能要不少錢,
或者可裝洩壓閥,壓力過大時,會自動排水以減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