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110VAC 電動起子

楼主(2014-09-21):
殺肉專用的電動起子,踢到鐵板,壞光光~

與燈泡串連通電,記錄每支電動起子臨床診狀

AC起子直接使用110VAC串激式馬達(也可操作在DC)

都是利用橋整過濾出正半週來供給馬達

雙刀三擲開關用來控制 正轉-停-反轉,其它的電容是用來消除EMI

這種觸發SW較常見,也容易理解

有些的轉速是用TRIAC來控制

被灌膠的控制板,就禱告是壞其它部位

傳動行星齒輪組也要禱告沒有滑牙、塴牙

還有這種起子-外表沒有觸發開關

因為觸發開關設在手柄正中心

當十字頭對準螺絲施壓,藉由中心銷來致動觸發開關
壓力消失或是過扭力,馬達都會停止,吉款很容易誤判說

最常見的故障:多是碳刷磨罄

配不到相同尺寸的碳刷,就自己DIY-將大磨小
磨下的粉末其實是石墨,會導電,可收集再利用

彈黃磨損、燒斷,也可利用原子筆中的彈簧

提醒該換碳刷的設計: 利用黃線伸入刷座感測...
當碳刷磨盡時,黃線導電,讓LED紅燈亮起

颱風天還有電視來送修

呵呵! 等著殺肉吧

网友A:
三太子颱風天,別閒著殺過頭了...........

网友:
110VAC電動起子 較電池式小巧,

网友B:
好多支阿n_097|
這麼的多支都是都是用到碳刷沒了嗎n_081|

我一直有個疑問

用電動起子 鎖/拆 螺絲    螺母不會崩嗎

轉那麼快  力又那麼大n_142|

网友:
一隻手拿一支  大開殺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颱風天,別閒著殺過頭了...........

手氣麥! 沒殺到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支阿
這麼的多支都是都是用到碳刷沒了嗎

這種手持式電動起子,跟一般"電鑽"不一樣

他可以旋轉~調整鈕力磅數~跟電鑽最大的區別在於瞬間"轉速"比電鑽快上N倍~~~但最大扭力就遠小於電鑽

鎖塑膠框螺絲時,扭力調低就不會崩牙

网友C:
這都用於生產線-----------過度磨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都用於生產線-----------過度磨損是正常的

FWD-生產線上緊螺絲
REV- 殺肉場鬆下螺絲

网友:
偶像偶像~~~
我是你忠實的粉絲~~

网友:
這麼多隻去那找??

网友(2015-04-21):
這種扭力與轉速很低,都是鎖機械牙3-4mm較多,因為扭力值一到會停轉,生產線上用時都會先測調好扭力值,
鎖3C塑膠殼自攻牙還可,所其他的就......,

网友D:
請問三太子最後這支有沒有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三太子最後這支有沒有修成功?

這八支是資源回收商送來修的,只有兩支小支的馬達電樞欠相棄修(退回)
其它的都完修換現金說~ 墨綠這支內部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八支是資源回收商送來修的,只有兩支小支的馬達電樞欠相棄修(退回)
其它的都完修換現金說~ 墨綠這支內 ...

論壇大老有拿一支跟紅色箭頭那支很像的電動起子請我幫忙,不過它是馬達電樞燒毀,想說如果棄修是否可把馬達出售?

网友E:
附帶主題想要問一下,家裡已經有一隻BOSCH的電鑽了
但是通常打牆壁才會用到,而且也有點重量

平常更常用的可能是基本十字螺絲起子(電器螺絲、三層櫃螺絲、門板絞鍊螺絲...等等居家使用)
現在電動正夯,不曉得就單純代替十字螺絲起子,但是別因為電動把螺絲弄滑牙了
有前輩推薦2K內好用的電動起子嗎?

网友F:
請教三太子,碳粉如何再利用?例如修SONY滑動8P電位計那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帶主題想要問一下,家裡已經有一隻BOSCH的電鑽了
但是通常打牆壁才會用到,而且也有點重量

沒請嘉芬來是不會給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三太子,碳粉如何再利用?例如修SONY滑動8P電位計那個帖子?

淋杯上課,你都在打瞌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87&highlight=%E7%A2%B3%E5%88%B7%E7%B2%89%E7%9A%84%E6%87%89%E7%94%A8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教三太子,碳粉如何再利用?例如修SONY滑動8P電位計那個帖子?

三太子出來摔東西囉...

偷偷告訴您 Alicking 大也有教過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53037-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淋杯上課,你都在打瞌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87&highli ...

我承認沒看過這帖,可能太忙的關系,
不過我以前也有試過,我拿洗臉用的活性碳,會導通,
加了膠水,電阻變大,就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帶主題想要問一下,家裡已經有一隻BOSCH的電鑽了
但是通常打牆壁才會用到,而且也有點重量

電器螺絲、三層櫃螺絲可用同一支電動起

有個人,老公不在家時,都會偷偷便宜賣出BOCSH電動起,請多留意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E8%B5%B7%E5%AD%9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承認沒看過這帖,可能太忙的關系,
不過我以前也有試過,我拿洗臉用的活性碳,會導通,
加了膠水,電阻 ...

等膠水乾固時,低阻會回來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器螺絲、三層櫃螺絲可用同一支電動起

有個人,老公不在家時,都會偷偷便宜賣出BOCSH電動起,請多留意 ...

謝謝p大,感覺很迷你好攜,這一支用來鎖一些門板、門片力量足夠嗎?
差不多價位的,我上次去costco也有看到一隻,但品牌實在太多了,也不曉得好壞,請教您經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2474824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p大,感覺很迷你好攜,這一支用來鎖一些門板、門片力量足夠嗎?
差不多價位的,我上次去costco也有看 ...

您的標的,請發帖求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標的,請發帖求助吧~

好的,不過我還沒有得標購買
只是在考慮,bosch的品牌我比較喜歡,也有保固,也很好攜帶,但是怕鑽實木門板不知道夠不夠力
costco這支就是沒聽過,但去costco看好像賣得不錯。

anyway,這個我都很外行,謝謝p大給我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