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9600GSO 不開機長逼

楼主(2014-09-22):
跟kevin540999拿了兩片顯卡來練練手感
一片是EN9600GSO  另一片可能拿錯 EN9500GT OC良品
EN9600GSO
風扇不轉動-無固定 直接拔下上油 OK
電感部分焦黃-爆了一顆電容
背面也是焦黃...
取下電容-底板已有燒焦-電容還分兩截
後方的固態16V 270u看似有撞擊
取下-白白的不是反光...

上機測試-無自檢 無限重啟
推測MOS短路

最後一張的2525L跟79N03S
感謝lazy104大提供資料
判斷下來 這兩顆MOS無問題
問題點是否在74AHCT08D 這顆供電IC

手邊沒有太多廢板..就是很麻煩......
屋頂賣場又只有一個有標價15塊 = = "
等待料件吧~先暫時停修幾天...
先修理熱水器&蒸汽機主機板....

補上風扇照

看到這裡  記得 飼公狗嘿~~

网友A:
要找的零件是不是加幾張特寫圖和列出清單,讓讀者清悉明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的零件是不是加幾張特寫圖和列出清單,讓讀者清悉明瞭。

謝謝W大提醒~已修正~ ^^

网友B:
這風扇四根螺絲拆下後,風扇背面是否有貼紙,如有貼紙撕開後看看是否有個小圓形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25L ==> NXP PH2525L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H2525L.pdf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不然我找到的都是邏輯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風扇四根螺絲拆下後,風扇背面是否有貼紙,如有貼紙撕開後看看是否有個小圓形圈 ...

D大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
拆下後才發現後面是封死的(無孔)
正納悶的時候  就拔下來了 ^^".....
無卡榫式

网友D:
呵呵^^抱歉是我記錯了!!

還以為兩塊都一樣是9600gso的顯卡,

朋友那邊好像也有一塊故障的9600,

看看他丟了沒有^^

如果到手時再拿過去。

感恩 god52078 大大的好茶招待。

网友E:
這風扇怎麼拔下葉片的?

网友F:
簡單作法,放進烤箱 80度 烤30分鐘~~假若能開機無破圖,那就代表著 gpu 空焊機率很高,就不要再修啦,徒勞無功~~實務上遇到 9600gso 空焊還滿多的,尤其是 asu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大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
拆下後才發現後面是封死的(無孔)
正納悶的時候  就拔下來了 ^^".....

封死就是內有卡榫,強制拔起,因沒看您拆下風扇,怕您沒注意改天變飛碟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抱歉是我記錯了!!

還以為兩塊都一樣是9600gso的顯卡,

恩恩  沒關係~~
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茶最多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風扇怎麼拔下葉片的?

其實沒有出很大力就拔下來了@@
應該說 還在研究怎麼拔  就分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簡單作法,放進烤箱 80度 烤30分鐘~~假若能開機無破圖,那就代表著 gpu 空焊機率很高,就不要再修啦,徒勞無功~ ...

真的....ASUS 9500  9600  災情慘重....  不過GPU電壓好像不夠 @@
換了假使能開機 就代表我又更進一步了XD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死就是內有卡榫,強制拔起,因沒看您拆下風扇,怕您沒注意改天變飛碟 ...

我也超怕  哈哈哈  不過  這風扇轉速不高 應該是還好
賤的是  四角風扇  ...  哪買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簡單作法,放進烤箱 80度 烤30分鐘~~假若能開機無破圖,那就代表著 gpu 空焊機率很高,就不要再修啦,徒勞無功~ ...

放進烤箱 80度 烤30分鐘....聽起來還不錯用....這招會不會影響其他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進烤箱 80度 烤30分鐘....聽起來還不錯用....這招會不會影響其他零件?

還好
其他元件大多耐熱105度
只怕塑膠類變形

楼主:
9/28 無法使用編輯 所以留言繼續報告進度
好不容易等到貨
換上之後  就可以測到短路
但...我把所有短路的原件焊下來..
電路還是短路
求解...?

网友E:
對地阻值事多少?~

某些GPU對地阻值本就比較低(看其他大大討論過)
這組供電是GPU核心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地阻值事多少?~

某些GPU對地阻值本就比較低(看其他大大討論過)

A大 對地阻值都是0  ....
這是對GPU的供電模組

网友B:
都解下還是短路阿,會不會GPU內部已短路了

网友H:
把電感拆下看是前端短還是後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解下還是短路阿,會不會GPU內部已短路了

我也怕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電感拆下看是前端短還是後端短

兩端都短 ..... 是代表...?...D大推測的狀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端都短 ..... 是代表...?...D大推測的狀況嗎?

電感區分為前後端,電感後端就是濾波電容這頭~通往GPU去

你看看GPU表面有無SMD電容,如果有!~你看看它是不是兩端都對地阻~0

楼主:
GPU上 11顆SMD電容 兩端都是阻值0
忘記補充 電感已焊下
順便問一下  有電感損壞短路的先例嗎?

网友I:
GPU供電電路對地阻值為0...上電卻量到0.97V,那表示供電MOS並未短路,顯示卡對地阻值本就很低,低到會讓人誤判~~記憶體供電電路對地是否也為0?上電時電壓又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U供電電路對地阻值為0...上電卻量到0.97V,那表示供電MOS並未短路,顯示卡對地阻值本就很低,低到會讓人誤判 ...

記憶體供電電路對地阻值 也是0  上電..
記憶體電感 1.9V

网友J:
74AHCT08D應該不是供電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74AHCT08D應該不是供電ic吧?

哦@@  以更正 ~

楼主:
感謝M大提醒~

規格書    74AHC(T)08-Q100
產品相片 14-SOIC-SOT108-1
標準包裝 2,500
類別 積體電路 (IC)
家族 邏輯 - 閘與反相器
系列 74AHCT
包裝 編帶和捲軸封裝 (TR)
邏輯類型 與門
電路數 4
輸入數 2
特點 史密特觸發器
電壓 - 電源 4.5 V ~ 5.5 V
電流- 靜態(最大值) 2µA
電流 - 輸出高、低 8mA、8mA
邏輯層級 - 低 0.8V
邏輯層級 - 高 2V
最大傳播延遲 @ V,最大 CL 7.9ns @ 5V、50pF
工作溫度 -40°C ~ 125°C
安裝類型 表面黏著式
供應商元件封裝 14-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