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da2050 2.1聲道diy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4-09-22):
[SIMON1016版務編輯: 標題修正已解決, 參閱8#]

我用三顆TDA2050組了2.1聲道amp,電源為+-18V,用的是altec lansing mx5021的變壓器,重低音沒問題

左右聲道只要同時接上,其中一邊就會有尖銳的雜音,例如先接左聲道,左聲道正常發聲,然後再接右聲道

右聲道就發出尖銳雜音,左聲道依然正常,反之先接右聲道也是一樣的狀況,電路為官方電路無修改,付上

layout,官方電路

网友:
先只放  正弦波看看

YOUTUBE有   sine  20HZ~20KHZ     還有低音版  0.1HZ~500HZ

网友A:
PCB 重新 layout
地線的迴路出問題
地線要呈星狀
星狀的中心點為C1、C2的共接點
C3、C4、C5、C6的地一個迴路
R1、C2與訊號的地線的地一個迴路
7815、7915的地一個迴路
每一個地迴路再接到C1、C2的共接點
不可呈鏈接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 重新 layout
地線的迴路出問題
地線要呈星狀

PCB 重新 layout   +1   大大分析的好詳細.讚ㄧ個 !!!

還須加大加粗接地的LAYOUT.功率放大的電源及輸出ㄧ定要注意這點.很重要.

小訊號的LAYOUT輸入端.亦同.GND點不好會電台聲.高屛聲.輸出晶體異常發熱等問題...

网友B:
這種一聲道正常,兩聲道出事的情況的確是接地的問題居多,我的DIY後級也曾發生過,後來改成mono解決。我並非專家,但以下是我的經驗:
1.星狀接地是基本作法,但不是萬靈丹,因為我的後級也是單點接地,仍然如此。
2.可試試雙聲道獨立供電且各自不接地線。這方式最有用。
3.訊號輸入與輸出點不可過近,容易造成互感且產生迴路。(很類似樓主的情況)
4.注意上一級的接地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一聲道正常,兩聲道出事的情況的確是接地的問題居多,我的DIY後級也曾發生過,後來改成mono解決。我並 ...

地線處理正確
開機後可將耳朵貼近喇叭(約一、兩公分)
雜音可小到幾乎聽不到

网友:
地線系統出問題,PCB正負電源與地線跑線太細,這片板子很像數位電路跑線風格。

輸入與輸出太靠近,共接之後的地線跑太遠才到主電源的地,這段地線也太細了。

楼主:
終於抓到bug了,的確是接地問題,我把輸出端子的地線銅箔割開,三個輸出分別飛線到濾波電容接地就正常了,感謝大家

學到很多layout眉角

网友:
這種功率IC,電路正常的話
通常都是接地問題
尤其是回授電路方面
大電流的接地與小電流的接地
必須獨立接到系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