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 球泡燈拆解

楼主(2014-09-22):
該類型之球泡燈,叫我花錢買是不可能的
因為至始至終我都認為它會散熱不良
今天以破壞性方式拆了一顆
終於知道,為何他的散熱會用塑膠外殼包起來了
以下是我個人之分析
一,LED是裝著在玻璃纖維版上,導熱速度較鋁基板慢
二,使用的定電流電路為非隔離型,所以散熱用的鋁不得外漏,以免人員觸電

521.67 KB, 下載次數: 208

网友:
我也從不買這種產品

网友:
  這不會是燦X最近賣9X元的那顆吧?   我昨天還差點買了,好在我要買的黃光,他們賣完了

网友:
這種很容易掛掉,前些日子還撿到一顆。

网友A:
現在LED 球型燈泡的外殼大部分是公模...

如版大所言
外殼鋁質部分用來散熱,驅動電路則是用塑膠套筒包在鋁殼內...
因安規問題不得不如此
卻也造成驅動電路散熱不良!!

使用隔離式驅動
又因變壓器體積太大塞不進去E27的尺寸

曾經有一家公司出過白色陶瓷外殼的.....
在市面上買不到...送樣階段!!
不知現在還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LED 球型燈泡的外殼大部分是公模...

如版大所言

使用隔離式定電流模組,E27頭裡面一定裝得進去
廠商會使用非隔離式定電流模組,主要原因是節省成本
因為安規問題,才必須把散熱鋁材用塑膠外殼包起來
原因是,非隔離式定電流模組,會有高壓連通到LED
廠商為了增加絕緣&降低成本,所以不用鋁基板改用纖維板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安規測試都會做Hi-POT
非隔離型根本不能做Hi-POT,因為一次側與二次側根本就沒有絕緣

网友B:
我買的外殼是鋁的--------------但是電路板是封死外面都是膠--買三棵全掛都爆電容--------剛買亮度不錯--沒多久就變暗了-led真差

算是有牌黑心商品--------電路板跟這基本是一樣的---------
我很奇怪為什麼不把電路板固定鋁外殼上---做絕緣就好了
設計者不知道有散熱問題嗎---還是故意讓他壞--這樣賺錢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的外殼是鋁的--------------但是電路板是封死外面都是膠--買三棵全掛都爆電容--------剛買亮度不錯--沒 ...

非廣告

這顆球泡燈使用在營業場所
開館時間05:30~22:30
每天點亮時間至少都有8小時
安裝至今已超過6個月
從沒損壞

网友C:
標榜環保節能,結果品質不堪長時間使用~~省下的錢都拿去製造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榜環保節能,結果品質不堪長時間使用~~省下的錢都拿去製造垃圾了..

是阿
跟LCD電視一樣,過保故障就是換新機

网友:
這家的才扯,買二顆,壞二顆,而且都剛好一年再多一點就壞了

那顆電阻一打開就是脫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阿
跟LCD電視一樣,過保故障就是換新機

我媽聽我講解當今液晶電視如合的不耐用之後語重心長的說~~

"有錢的還好,沒錢的人該怎麼辦?!"......由其壞面板的連修都沒機會..

网友C:
那燈管造型那種LED呢?~~~大賣場有賣我很動心差點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燈管造型那種LED呢?~~~大賣場有賣我很動心差點買了..

那個叫 T8 LED TUBE ,有分2呎 & 4呎
至於價格 & 耐用度,我不便下任何評論
論壇內有人貼過可以直接上市電的版本
我經手過的都有內置隔離型定電流電路
有36V的也有52V的
在公司總共換裝過1xx~2xx隻 (持續增加中)
只有2隻電源板異常會閃爍
公司進價一隻$780-廠商保固一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叫 T8 LED TUBE ,有分2呎 & 4呎
至於價格 & 耐用度,我不便下任何評論
論壇內有人貼過可以直接上市電 ...

那我繼續觀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廣告

這顆球泡燈使用在營業場所

傳統燈管壽命規格 12000小時 省電燈泡壽命規格6000小時 聽說 LED燈泡規格是20000小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我繼續觀察..

T8 LED 我家全換上了 損壞機率還滿高的 大概10隻會壞1隻(1年) 但因為是跟朋友買450 製作的工廠又是我朋友認識的 所以送修都沒跟我收錢  目前已使用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T8 LED 我家全換上了 損壞機率還滿高的 大概10隻會壞1隻(1年) 但因為是跟朋友買450 製作的工廠又是我朋友 ...

所以還是繼續觀察..

网友C:
這東西我認為是用在重點照明上,也就是你家裡開最久的那盞燈~

例如大樓公寓的樓梯燈....這類...才能省到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我認為是用在重點照明上,也就是你家裡開最久的那盞燈~

例如大樓公寓的樓梯燈....這類...才能省到電 ...

你掌握到重點了
我公司這邊,當初的評估也是如此
先從使用時間最長的燈具開始汰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掌握到重點了
我公司這邊,當初的評估也是如此
先從使用時間最長的燈具開始汰換

大樓等大型建築樓梯、車道、公共區域照明用這種應該省的回本,
比較不怕故障....普通家庭用每天最多8~10小時,還不是有大量持
續的燈具,不容易回本啊..

网友:
前一陣子神教把所有辦公室的日光燈全換成T8 LED燈管,觀察一下每天用耐用度如何

网友E(2014-10-29):
最近也拆了幾個,不過不能貼圖,我要加緊回文才能讓各位大大看看。

网友:
LED 照明不是不能用,而是參差不齊,設計不良用料不好的比傳統日光燈、省電燈泡還糟糕,不但省不到錢還製造了垃圾。

嘗試使用 LED 照明已經好幾年了,心得如下:

1. 住家大樓地下停車場照明,原本是建商附的傳統 40W 工事燈,大約3年多前將車道 24 小時點亮的換成 LED 燈管,總共 40 幾盞含改裝跳過安定器,每盞連工帶料 750 元,廠商保固 2 年,至今 3 年多了沒壞過任一盞,光衰也還看不出來,從公電電費單計算,所花費用約 7~8 個月回本,可說是很划算的投資。

2. 購買 EPSON 彩雷送的4顆 LED 燈泡,使用 2~3 年了都還很 ok。

3. 家中天花板上的崁燈原本是使用 E27 省電燈泡,約兩年前換裝成一體式 LED 崁燈,總共換裝了約 30 盞,發光效率非常好,12W 的耗電約有 27W 省電燈泡的亮度,由於變壓器外置、LED 鋁基板直接鎖在燈殼,完全解決散熱問題。

現階段來說,直管照明應該是 T5 佔有優勢,在需要閱讀的地方直管 LED 效果不太好,在住家搭配裝潢整體式 LED 崁燈則是好選擇,色溫最好選 4000K 附近的,視覺上比較舒服。

网友F:
個人經驗:買全國電99元那種使用在紅外線燈具約1個月就故障,
1.從圖右箭頭地方分離在AC輸入加NTC
2.從圖左箭頭地方分離檢查LED 更換
迄今已半年均正常,大多數均可順利拆開,

网友:
我覺得還好吧!

雖然大家都說不要買劣質產品,但廠商為了生存只好想方設法做出賣得出去的產品。
大家都削價競爭的結果,會得到這種產品也可想而知。

一個99你才要去買,那如果品質好一點賣299你要買嗎???

如果無法阻止大家買劣質LED產品,那就PIGOO的大家去撿壞掉的LED模組來改裝使用吧。。。。。

(我相信燈具的品質是不好,但LED顆粒的品質應當不會不好。。。。大家來投入各種LED燈的改造與使用吧! )

网友:
不知道有沒人注意到

通常LED燈本身的壽命都滿長的,故障通常是在供電設備的問題

商家設計在剛好供電的電流範圍,忽略電子元件的耗損或是長時間使用下溫度的影響

導致供電穩定能力下降,當然啦,要設計長時間使用的不難,但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拆了幾個,不過不能貼圖,我要加緊回文才能讓各位大大看看。

我查過了,你可以貼圖,所以別裝了,趕快把壓箱的交出來~

网友:
最近朋友買500支t84尺單價 是170元
建議買前先留意 鋁散熱器的重量和使用中溫度
使用隔離型電源功率因素約70  非隔離型功率因素約95
E27 1wx7 led 定電流280ma一般連續使用約有20個月以上壽命

网友E:
不是要回文10篇才能貼圖,剛試過了還是無法點圖片,還是有其他問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要回文10篇才能貼圖,剛試過了還是無法點圖片,還是有其他問題呢?

進階回文框右邊「純文字」必須取消勾選。

网友:
LED零件本身問題也很多,舉幾個例子來說,DIP型式的像LAMP紅綠燈那種,大家看到壞的應該不少,很多是過鍚爐或手焊,溫度過高加熱時間過久,經外力使支架位移,金線脫落,點亮時有時好時壞。還有是大缺貨時打金線速度加快造成不牢固,晶片本身表面未處理或氧化,打金線也會有問題。這些做出成品後檢出問題,打下來不是丟掉,而是外面看到零售號稱某某大廠等,不能說的秘密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LED 球型燈泡的外殼大部分是公模...

如版大所言

說到陶瓷殼我最近在材料行買一顆康寶的13W

网友G:
引用 网友D:
T8 LED 我家全換上了 損壞機率還滿高的 大概10隻會壞1隻(1年) 但因為是跟朋友買450 製作的工廠又是我朋友 ...

T8不是都有保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個人經驗:買全國電99元那種使用在紅外線燈具約1個月就故障,
1.從圖右箭頭地方分離在AC輸入加NTC
2.從 ...

我新買的LED都有標明請物使用於感應燈...之類的
是因為常開關容易壞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T8不是都有保固嗎@@?

材料行保固1年 跟朋友買的我已經用了2年多嚕 超過1年幫修沒收錢

网友:
这种散热是不好,用在卫生间,楼梯间里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