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開機 顯示 bootmgr is missing

楼主(2014-09-22):
之前約二個月都是這樣,因沒了還原系統,用recovery碟按裝系統VISTA
現在又這樣開不到OS,有方法可以進入OS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非維修區也要圖?

网友:
請先將硬碟用軟體掃描是否有壞軌,可將硬碟先接到另一台電腦處理,或是用pe系統開機後處理,
如果硬碟沒有問題,再想辦法修復啟動管理程式,
可以參考微軟網站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622803/zh-tw,修復硬碟的啟動管理程式,
或是用grub4dos啟動硬碟的作業系統,相關資料網路上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