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7V513 黑屏 有背光 無影像 無OSD

楼主(2014-09-22):
前一晚還看的好好的 隔天早上開機後即黑屏
當時還有聲音
搬過來之後 上電有橙色燈 開機會亮綠燈
試HDMI輸入全無反應
拆開後電源板上有幾顆電容爆開
已更換
想請教這是哪方面的問題 板子OR面板?
有修的價值嗎?
北部中部哪邊能修?
謝謝!!

网友:
建議先把電源板電容全部都做更換,不要只換爆的那幾顆,換好之後再看看可不可以,不行再量測各點電壓做檢測

网友:
最後一張25v680uf鼓起來了

网友:
同意hankhu大的作法

電容都大肚子了,全部換一換吧。規格抄一抄,去電子材料行買,應該不用100啦

如果不行再上來討論

楼主:
爆的沒爆的大都換了
量過電壓 看的到數值能比對的
3v 5v 24v大都正常
有時間再把待機和開機電壓量測看看能否找出些端倪

网友:
電容+1   完修機率大

楼主:
看圖說故事

网友A:
電源輸出、背光控制似乎都正常.....
無背光外有顯示畫面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源輸出、背光控制似乎都正常.....
無背光外有顯示畫面嗎?~~~

對厚~呵呵忘了看他標題....只注意它電容換了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圖說故事

主板故障..可修.不建議修主板..
改公板..用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