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470H1-CH2的T-CON少一個電阻請大大們幫忙

楼主(2014-09-22):
R95的阻值  右邊算過來笫三個
我換as21不小心用掉的
請各位大大幫忙   感謝

网友:
圖太小,看不出該點是否掉件或原本就沒上件,建議圖片大小800*600,您說的是R92嗎?,我看不到952

楼主:
是R95手上as21-hg刷掉

网友:
4.41KΩ
233Ω
1210Ω
476Ω
336Ω
433Ω
718Ω

直接對電阻兩端量測阻值參考(因串並聯中所以非實際該電阻阻值)
由R100開始往下,R100左端是接地

楼主:
感謝linshyu大大的幫忙
焊上336歐姆電阻己測試ok

网友:
這種"一片黑的"是不是就得自己量啊?

楼主:
是的要用電錶一個一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