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電視,型號TL2701FM 開機 會亮 但是一下子就暗掉 有聲

楼主(2014-09-22):
求助各位大哥
小弟有一台TECO TL2701FM電視,最近開始 一開機會亮但是一下子就暗掉,有聲音,切換頻道或訊號元有時候會有螢幕顯示
由於現在沒有接訊號線,所以呈現藍色頻幕
小弟是懷疑是主板壞掉
但是用目視法觀測 是沒有任何明顯異狀
想請為各位先進 我要由哪邊下手? 還是要換別的公版?
對了 ! 我忘記拿電燈照 螢幕 看看是不是暗頻
我有搜尋站上的資訊,有先進跟我差不多狀況
其他先進是說要查高壓板或燈管 所以我的狀況也是嗎?

以下是我拍的照片與實錄影片(影片聲音 為手機音樂)

視訊盒

視訊盒

視訊盒

液晶顯示器

液晶顯示器

液晶顯示器

高壓版

高壓版

高壓版

主板1

主板1

主板1

主板2

主板2

主板2

開機影片實錄

网友A:
電源板上高壓插PIN氧化燒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上高壓插PIN氧化燒焦接觸不良

這位先進 回好快唷  我還在修改文章內容說(剛剛不小心按太快)
我已經補上更詳細內容了
所以我只要把PIN接好就好?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如果電源板OK沒問題~就高壓板故障...
還有您的偏光膜已開始老化變質~只會越來越嚴重~影像會越來越霧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源板OK沒問題~就高壓板故障...
還有您的偏光膜已開始老化變質~只會越來越嚴重~影像會越來越霧白化... ...

想請問一下 高壓版是我PO的第三張圖嗎?
還是接在燈管的那塊板子?
還有可以在請問一下偏光膜的用途是做什麼的
大概長怎樣?
我下次回家  我再把它拆更裡面補裡面的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高壓版是我PO的第三張圖嗎?
還是接在燈管的那塊板子?
還有可以在請問一下偏光膜的用途是做什 ...

你的圖沒有高壓部份
只有電源跟主板
不知道影片中畫面消失時
背光是否跟者熄掉

网友C:
標題請修正為:TECO TL2701F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標題請修正為:TECO TL2701FM

哈眼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題請修正為:TECO TL2701FM

歹謝啦    感謝你  以修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圖沒有高壓部份
只有電源跟主板
不知道影片中畫面消失時

那我如果有休假回去我在繼續拆 在來補圖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