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求助]惠而浦洗衣機AWI-1122

楼主(2014-09-23):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是不是只要把中間那顆六角的大螺母轉下來,內桶就可以拿出來?
      是逆時鐘還是順時鐘?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是不是只要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是不是只要
[attachjavascript:;img]174025

网友:
通常是逆時鐘
旋下之後
還需要拔輪器才能取的下來

先在軸心上點油
使用拔輪器,須小心固定,並平均受力
不可硬拔
需要邊轉邊輕敲洗衣盤
勿敲到拔輪器,拔輪器彈起會造成很大危險
太緊勿強力執行
反轉鬆掉
再逼緊一次
重複過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