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拉鐵線的鐵猴嗎?

楼主(2014-09-23):
果園棚架上的鐵線斷掉了,老媽說買8號的鐵線,與鐵猴(客家話),用手轉動,便可拉緊鐵線,
長寬約15公分,高約25公分,中間有一個滾輪,下面有把手可以轉動,
到孤狗也找不到鐵猴,請問有人知道鐵猴嗎?
感謝

感謝大家,已經在東勢青山六金行,找到了鐵猴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61858935
是不是這個?
不過鋼索(歪啊索)兩端,要封成圈狀。

网友:
無聊
換我來猜
哈哈哈.......海賊王的七武海 沙漠鱷魚克洛克達爾最毒倒勾.......嘻嘻嘻

古早搭竹架編鷹架的鐵線鉸線鐵勾...........哈哈哈
http://blog.xuite.net/b992956/bl ... D%E4%BA%BA%E7%94%9F
以上參考

网友A:
僅供參考

拉"WIRE索"需要有活動的夾具的鋼索猴,台語也是念"鐵猴"
棘輪本體掛勾固定後,把棘輪裡的鋼索放開,活動夾具扣住鐵絲
然後再將棘輪鋼索回收,反覆數次就可以拉緊鋼絲,再搭配 #2 #3 伸縮器可以調整張力

网友B:
"鐵線絞是用來綁絞鐵線的專用工具,在竹屋工程或竹籬上較常用的鐵線是18、16號鐵線"
應是鐵線絞,但.....用8號的鐵線,也未免太粗了,
所以,如需用到8號的鐵線,可用十字起子來絞.

网友:
是做板模工的那個鐵勾

网友C:
只要是  絞
都可以拉鐵絲
善用工具吧   不要買了工具結果只用了那幾次

网友:
用鐵線綁鋼筋用的鐵勾~

网友D:
8#鐵絲一般用在果園或網室的網架上,要用有棘輪的 wire wrench ,
這和卡車在綑綁固定重物的鐵練拉緊器相似,一時找不到圖也說不清楚啦!

像這款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qdtools.blog.ch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鐵線絞是用來綁絞鐵線的專用工具,在竹屋工程或竹籬上較常用的鐵線是18、16號鐵線"
應是鐵線絞,但.....用8 ...

你說的對,應該用12號,
果園的棚架,分為主副,主線用8號,副線可能是12號
先前用16號,經過20年風雨,已經生銹腐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鐵絲一般用在果園或網室的網架上,要用有棘輪的 wire wrench ,
這和卡車在綑綁固定重物的鐵練拉緊器相似 ...

感謝,這是大型的鐵猴,果園用的長度只有25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這個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071342117

感謝,這個可能是改良型的,不是鐵猴,
老媽說:長寬約15公分,高約25公分,中間有一個滾輪,下面有把手可以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  絞
都可以拉鐵絲
善用工具吧   不要買了工具結果只用了那幾次

粗鐵線超過35公尺,恐怕不是人力可以拉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供參考

拉"WIRE索"需要有活動的夾具的鋼索猴,台語也是念"鐵猴"

感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是不是這一種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10130238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099853317  依描述感覺是這個嗎?

网友:
你媽知道那你媽去買不就好了n_131|

网友:
我不知道,但要是我,就直接問五金行比較快,老闆或店員通常都很專業
之前需要鋸斷熱水器接出來的白鐵管再接回去,但不知道要買甚麼東西接,直接跟五金行老闆說明,一次就買到了(到現在我已經忘記那個東西叫甚麼了)

网友F:
到網拍搜尋"拉緊器" or "張線機", 看看有沒有你媽媽要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網拍搜尋"拉緊器" or "張線機", 看看有沒有你媽媽要的東西!

感謝,已經在東勢青山六金行,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309843091
應該是這個!

感謝,已經在東勢青山六金行,找到了

网友:
直接到五金行問專業卡緊!

可以拍張圖片讓大家見識見識嗎?

网友:
真是增長見聞了~~~我也想知道長什麼樣子哩~~最好附上成果照, 一起長知識

网友:
我也好期待鐵猴是什麼???

网友:
台語叫(逼猴),拉外線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