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昇壓電路的電感改用SMD TYPE 可以正常動作嗎?

楼主(2014-09-23):
如圖 昇壓電路的電感原先使用3.3mm TYPE 因為體積關係想改用0805 SMD TYPE的電感,請問可以正常動作嗎?

网友:
工型的有core,smd型的若只是電阻型電感,那是不會有相同的結果的.

网友:
工型的有core,smd型的若只是電阻型電感,那是不會有相同的結果的.
此帖是重複,請刪除。

网友:
不行 功率太小
Q值表現不佳  電感一下子就飽和了

可能要改用更高頻的PWM IC了

或者是買一些報廢手機  拆它裡面的功率電感(50ma)

楼主:
感謝scottwang & 專炸元件指教!!  不知道工型電感體積最小的是多少mm? 我使用的IC是高頻的PWM IC,使用
電流約100ma,手機裡面的功率電感(50ma)不夠用,或是有甚麼小體積電感可替換工型電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scottwang & 專炸元件指教!!  不知道工型電感體積最小的是多少mm? 我使用的IC是高頻的PWM IC,使用
電流 ...

可參考AVX的電感型錄,大部分的規格都是類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AVX的電感型錄,大部分的規格都是類似的。

感謝 phuang3 提供資料,雖然有找到可用的TYPE , 可是要到哪裡買樣品試用?

可用的TYPE為LMMN Series 的 02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phuang3 提供資料,雖然有找到可用的TYPE , 可是要到哪裡買樣品試用?

可用的TYPE為LMMN Series 的 0 ...

0202國內很少零售,或者根本不會零售。國外的Digikey應該有,但是量少肯定不划算,有辦法的話跟台灣代理商要sample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02國內很少零售,或者根本不會零售。國外的Digikey應該有,但是量少肯定不划算,有辦法的話跟台灣代理 ...

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