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B460 硬碟供電異常求助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大好~~
小弟又遇到難題了..
這台筆電插變壓器一切正常..
但只用電池的話可以開機
但硬碟和光碟就會抓不到..
插變壓器時開機到桌面..
只要拔掉變壓器就會很明顯聽到硬碟和光碟機停止運轉的聲音
測量硬碟供電只有3.7V...
再插上變壓器..硬碟和光碟機就又開始運轉
再測量供電就有5V了...
電池上電壓輸出標示11.1V
測量電池電壓有10.9V..只差0.2V應該不會是電池問題吧
看圖看了老半天..實在沒頭緒...
只好再上來請教大大了..
麻煩給個方向吧..謝謝~
B460 LA46 dis.pdf (1.54 MB, 下載次數: 8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65換掉

lwang大,我搜尋電路圖檔,並沒有H65

只有U65 ,Q65,R65,G65 ~我想h65是否為筆誤呢?

网友:
用電池開機,
不接硬碟和光碟機你再量一次電壓看看,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把電壓拉低了

网友:
先把圖PO上.我也想知道一些訊息.謝謝

楼主:
今天客人突然殺過來說要拿筆電...
我就莫明其妙的問說拿什麼筆電??
突然我才回神跟他說...
我不是跟你報完價在等你的回覆嗎???
他就說對丫...他不要修了...
我就說大哥...不修也先告知一下..
突然人過來說不修要拿東西叫我怎麼給你
"整堆"給你嗎???
只好請客人現場等組一組讓他拿回去了
沒搞頭了..正要做南橋就被拿走了
不過也還好還沒做..不然就虧大了..
了錢又了工~~~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客人突然殺過來說要拿筆電...
我就莫明其妙的問說拿什麼筆電??
突然我才回神跟他說...

原來維修業是這樣啊!
那如果你換了南橋後真的好了,你再跟客人報價後客人表示不修,那你豈不是要再把壞南橋再重焊回去?

楼主:
小弟我是個新手...筆電維修一切都還是學習中....對於比較不懂的情況我都是會先修好再來報價..或是買一片主機板來備用...確定最後若原板修不好還是可以完整的交給客人才會跟客人報價..報的價錢依然是維修價錢..並不會換板就報高價....賺錢....現階段對我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技術和穩定客源...就以這台來講...客人若要修....我一樣照著板上的大大指導去維修...修好測試沒問題就交給客人...修不好就先換板上去交給客人....若客人報完價不修....我只是虧一棵南橋..修好送給客人也沒差....至少我學到了一個我不懂的維修技術....一棵南橋換得一個維修經驗...太值得了~~~

网友C:
機子到手時的狀況是怎樣沒說明 , 只說硬碟共電異常 , 客戶知道插電使用都正常嗎?

這就是做維修的難處 , 因有可能你報完價 客人又問到價錢低的 就趕緊要跟你拿回 ,

如遇上這情形就跟他酌收檢測費 200~300 , 前提如是我們自己修不出來當然不收費.

因是報完價而不修的 , 除非你抱的是 芭樂 價(太貴) , 那就另當別論 .

不然 10 個客人都跟他一樣你不就累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客人突然殺過來說要拿筆電...
我就莫明其妙的問說拿什麼筆電??
突然我才回神跟他說...

這些事情,我们是常常遇到的!
一切以 "平常心" 處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子到手時的狀況是怎樣沒說明 , 只說硬碟共電異常 , 客戶知道插電使用都正常嗎?

這就是做維修的難處 , 因 ...

奧洲來的客人多少都會有,相信每個人都有遇到過~遇到了就當做功德就好...
這台跟客人報2200元,小弟幾乎沒有到外面探聽過筆電維修的行情也不懂現在修筆電行情多少,只是收個自己覺得可以混口飯吃又不至於讓客人覺得很貴而己~反正都公開了...在座的大大建議一下~~小弟以這台來講這個維修的價錢會很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wang大,我搜尋電路圖檔,並沒有H65

只有U65 ,Q65,R65,G65 ~我想h65是否為筆誤呢? ...

神回.....您老維修筆電多久啦~~~ 要多加油囉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