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套TL866A燒錄器(編程器),不是TL866CS喔!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大好︰
上次有說wish的IC燒錄器(大陸稱為編程器)太舊了,很多IC都不能用,而且插座也接觸不良想要換台新的,因為他也不是很常用,所以想買台合用的就好。
這次是買TL866A,請注意一下,TL866系列有TL866A跟TL866CS,這兩台是TL866A比較貴,TL866CS則便宜一些,由於wish指定要TL866A,所以本次是買TL866A,並且購買全套彈跳座,清單照片請參考照片。

以上每套自取是2500元,郵寄另加100元,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沒有人要的話我就拿到露天去賣了。

另外有需要燒寫TSOP32、TSOP40或TSOP48的大大可另外購買原裝美國雙觸點 V3正品套件︰

這套我只買一套,自取一套900元。

网友A:
阿我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我暈了.....

還好三太子看不懂,省很多~

楼主(2014-11-14):
這次又多買兩套TL866A進來,請注意不是較廉價的TL866CS,請參考第一篇內容,同樣是附全套彈跳座及收納盒與IC起拔器
以下是複製惠民的說明︰

產品名稱:
包郵 112 TL866A通用多功能USB編程器BISO燒錄 支援1.3萬多種
適合筆記型電腦 主機板 液晶 顯卡 單晶片
此款是最新TL866A,與TL866CS的區別在於多了ICSP介面,適用在單晶片、AT45DBxxx等等在線下載,採用USB介面,聯機時只需要接一根USB數據線,高速MCU控制,軟硬體設計合理,人機交互介面友好,人性化高,只要你的電腦有USB介面(USB1.1 2.0 3.0)均可輕松使用,性能優越,穩定可靠,後續技術支持完善.
特點1.性價比非常高,性能可與上千元的編程器媲美.
特點2.支持器件非常之多(13000+多種).
特點3.小巧(採用雙層替板設計,體種大大縮小).
特點4.鎖緊座應用鍍金座(緊固耐用).
編程器所支援晶片的型號
autoelectric.cn/minipro/MiniProSupportList.txt(複製到網址列後,按Enter鍵就可以打開了)

全新正品海口鑫工電子MiniProTL866A多功能BIOS編程器 USB介面高速編程器,超True USB Willem 及PCB5.0支持DIP32.PLCC32、SOP8、SOP16、TSOP等封裝BIOS晶片,功能強大,性能穩定,支援晶片不斷更新中.
TL866CS 與 TL866A編程器的晶片支援區別  Features: TL866CS VS. TL866A
1.編程器右側 6針的ICSP介面只能在TL866A上使用,TL866CS無此功能.

2.部分MICROCHIP 的引腳較多PIC晶片,只能使用TL866A的ICSP口編程.
  大部分PIC晶片同時支援ICSP口及40PIN鎖緊座上編程.

3.對於ATMEL ATEMGAxxx系列晶片及台灣新茂的SM59/89xxx系列晶片
  TL866A同時支援通過ICSP口進行串列在線編程及在40PIN鎖緊座上的並行高壓編程。
  TL866CS只可在40PIN鎖緊座上的並行高壓編程。

4.AT45DBxxxx晶片,只能用ICSP介面編程,TL866CS不可用。

5.對其他晶片的編程,TL866CS、TL866A無區別.
出廠標准配置
1------編程器主機                     1台
2------USB數據線                     1條
3------ICSP在線編程6P線         1條
4------配套光盤                        1張
5------保修卡                            1張
6------編程器包裝盒                 1個
(買一送十二)全套清單如下:
1-10   編程器座子                 10個
11       EKB-209收納盒           1個
12       IC起拔器                       1個

需要燒寫TSOP32、TSOP40或TSOP48的大大可另外訂購原裝美國雙觸點 V3正品套件,該套件照片請參考第一篇最下方,每套900元,不過這套我沒有現貨,要過幾天才會到。

网友:
TL866A全套2600含運嗎?

网友B:
啊!
學姐年底大清倉了,
各位荷包君要看管好啊!
我的差點就要失守啦!

网友C:
請問有支援Samsung,Spansion,SST的Nand Flash 燒錄嗎??有支援型號嗎??
以上.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支援Samsung,Spansion,SST的Nand Flash 燒錄嗎??有支援型號嗎??
以上.謝謝~! ...

請看四樓棕色字部份。

网友:
小弟要一套.,感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啊!
學姐年底大清倉了,
各位荷包君要看管好啊!

這種東西沈兄應該會有。

网友:
請幫我留一套哦 ~~
可能還會買其他的 !!
謝謝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種東西沈兄應該會有。

就是有了,所以才能捏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了,所以才能捏住啊!

我原本是用河洛,後來又有VP-48B,不過多年下來,很多不是不支援就是彈跳座故障了,有用過河洛的就知道彈跳座不便宜,反正也沒在接這類案子了,偶爾燒一下就買這種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用TL866CS 覺得很夠用~~~

PS.我是要表達這東西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