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HARP LC-32PD6T 直線條畫面

楼主(2014-09-23):
這台沒畫面,美眉說修不好就送給三太子

想說等到電動起子搞定,就拿來殺肉,根本沒打算修它

支解前,開機再測一下,呵呵! 有出直線條,黑亮屏也許還有救

供給AV信號,有聲、畫面會隨影像變動而改變直線條的位置

這是OSD 菜單

OSD音量,黃BAR是音量大小,目前在40%位置

調高至最大音量,黃BAR跑到100%
感覺主板、T-CON都有在工作,可能是面板偷懶說

清理軟排,無效

這要更費工拆支座,才能取下前面板膠框

四顆5mm內六角螺絲,移下支座,為了取出前面板膠框一顆螺絲

回裝支座,站立
取下前面板膠框,取下前鐵框上鐵殼,才能看到位址板

兩片位址板,八片FPC

土地公有交代:膏藥要貼在左一FPC

被騙了  畫面還是一樣說

用礁的! 才說:膏藥要貼雙層,才會有療效

呵呵,拍械!不小心轉到成人頻道

OSD 菜單

枯等好幾天,衣服都還沒落在地上

网友A:
上次說過喔..大部分都是90度 故障居多...
今天來一台可憐42 怎麼貼都不行..還是會發作..
改切0.3公分貼在電路板內部靠近坡璃塑膠框搞定

要用手指去確認貼哪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說過喔..大部分都是90度 故障居多...
今天來一台可憐42 怎麼貼都不行..還是會發作..
改切0.3公分貼在電 ...

三太子又沒啤酒哥那支金剛指
指紋都燙沒了,不敢摸說

网友:
看到三太子成功案例.新手的我要試修歌林klt-260
是不是能修好.故障相同

网友:
三太子要不要降駕來指點一休小和尚啊
http://bbs.pigoo.com/thread-53503-1-1.html

网友B(2014-10-23):
抱歉請教popcorn大:小弟悟性低.請教這雙面膠貼的位置是靠近內膜側還是外膜側呢?拜託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請教popcorn大:小弟悟性低.請教這雙面膠貼的位置是靠近內膜側還是外膜側呢?拜託指導.謝謝! ...

一樓、二樓的方式都馬可以,貼到故障改正
請兄臺您是?

网友:
厲害.厲害..謝謝三太子..又學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