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DELL 2407WFP 白化?

楼主(2014-09-23):
求助各位大哥
小弟有一台DELL 2407WFP已有一陣子看起來有白化現象,正面使用看還算正常,但畫面全黑時有點像漏光情形,從左、右、上以45度角看過去,幾乎白茫茫,請教各位大哥這大概會哪裡出問題?我可以從哪邊檢查起?謝謝

大概狀況照片如下:

网友:
偏光膜變質..要換偏光膜不容易喔..請大大善用站內搜尋

网友:
偏光膜變質+1

网友:
偏光膜變質

网友:
小螢幕更換偏光膜難度不高~嘗試看看~加油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小弟來搜尋看看相關維修方式,謝謝。

网友:
偏光膜變質+1..內外都要換.凍卡固

楼主:
不過DELL 2407WFP的內外偏光膜會是幾度?
小弟沒換過,拍賣上盧大賣的沒有24吋,要買32吋來裁切,用一般美工刀切即可嗎?

网友A:
跟我一樣症狀!我的是dell 2405,問了站上的朋友,都說暫時不接這種case....
正考慮要不要動手.....我想應該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樣症狀!我的是dell 2405,問了站上的朋友,都說暫時不接這種case....
正考慮要不要動手.....我想應該 ...

那咱們只能先買個內外偏光膜來自己試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