昇壓電路問題請教

楼主(2014-09-24):
線路圖中的回授分壓電阻R1如果斷路時,輸出電壓是否會超輸出異常電壓?

网友:
應該是不會, R1斷路就沒有回饋電壓,應該就會起動保護機制.
請問那顆昇壓IC的型號是?

网友:
要看它 內部的電路而定
R1斷路  沒有電壓進去IC內回授    可能會超壓 也可能會停止
LX 是在IC內的MOSFET  這個應該算是最後一關吧

网友:
板子說的對~樓上各位也都說的對~
就是超壓後(電壓異常),最後進入保護啟動~

楼主:
那顆昇壓IC的型號是SX1301

网友:
應該會超壓喔。

R1斷路的話,FB基本上等於接地,永遠在0v,所以IC會一直以為輸出未達設定電壓,會一直用過電流保護方式運作,或用最大PWM設定率運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顆昇壓IC的型號是SX1301

SX1301

SX1301

特性
◆ 輸入電壓範圍:2.6V to 6V
◆ 輸出電壓範圍:Vin to 20V
◆ 開關頻率: 1.0MHz
◆ 內置 0.2Ω, 2A, 16V MOSFET
◆ 靜態電流: 0.1µA
◆ 過溫保護
◆ 關斷保護
◆ 欠壓保護
◆ 過流保護: 0.5A to 2.5A可調
◆ 封裝: SOT23-6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性
◆ 輸入電壓範圍:2.6V to 6V
◆ 輸出電壓範圍:Vin to 20V

感謝Ricky 的說明!   又學了一課!受教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