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牽接線路問題請益~

楼主(2014-09-24):
各位先進~
小弟想把一樓配電箱內的220v拉線到三樓,礙於施工困難度的關係目前偏向於明線
也就是從一樓拉線走屋外再進到三樓,美不美觀其次但安全為重~
請問~~1.若電只供一台450w真空機使用該用何種線才?
           2.跑屋外的明線在外層要加何種保護措施?(因為會風吹日曬)
還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感謝~~

网友A:
3.5平方3心電纜一定沒問題。

网友B:
一般電纜線都有3層絕緣
風吹日晒多年一般都沒什麼大問題(對岸的黑心線除外)
如果要更"工夫"一點,可以再加上PVC管(導線管)保護

网友:
如花粟鼠大所言,電線可用pvc管包覆
如要保險一點,電線外露處可再加矽力康加強覆蓋即可.

网友:
其實可以利用 110V轉220V的變壓器
照這情況 3F是不是只有110V阿

但是其實我不太信   我認為三條線都有到各個樓層

但是要找   如果3F只有兩條線上去  那水電師傅可以拖出來n_025|

网友:
脫氧核醣核酸大請問二樓沒開關箱還是施工不方便呢?

网友:
這個挺有趣的,一般樓層都應有個電源箱,但即然要外拉
那會不會是原本是2層樓的透天,所以3樓是沒有電源箱的
一般如果只有450W的設備,應該都是由一樓配個4分薄管上3樓
3樓再作個4P或6P的小箱,里面放無熔絲開關,
至於里面的電源線大都會拉3.5的單心線,一般找水電大都也是這麼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平方3心電纜一定沒問題。

感謝ysc 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纜線都有3層絕緣
風吹日晒多年一般都沒什麼大問題(對岸的黑心線除外)
如果要更"工夫"一點,可以再加上 ...

感謝花栗鼠 大大~~

网友:
只有一樓有阿  那真是太好了都是處女沒被亂玩過呢

在外面怕老化的話   可以走樓梯間
維護也比較方便

网友:
脫氧核醣核酸  legion 大~ 3樓是加蓋所以沒電,且二樓也沒電源箱
------------------------------------------------------------------------------------
加蓋三樓時應該有從二樓管線延伸上去吧?
二樓雖然沒有開關箱但一定有管路與一樓相通,
所以只要1~3樓有管路相通,從管內加穿電線應該是可以的,
走牆壁內管可以用一般單心水電線,不只價格便宜也比走戶外安全。

网友:
請教一下,真空機很耗電嗎,400多瓦約幾安培??,我用過一種三心的電纜線,
纜線除了一般二層絕緣塑膠後,內部還有灌防水矽膠,三條線都在矽膠中.....
在室外很耐用,缺點是....切開接線時要先準備很多布把粘膠擦乾淨........
不過我是用過而以,不知去那買的。

网友:
有這麼一台東西110V轉220V 500W,看你合不合用,
為一台機器買電纜從1樓拉到3樓,幾千元跑不掉,
如果有用到,又剛好路過嘉義就來拿回去吧。

网友C:
我大陆的用220V电,我店用1平方毫米(台湾好像叫公厘)18号线,没用空调冷气,用电最大电器就是电磁炉2000W,约9A电流,全功率使用时间较短,一般用电大的电器错开用没问题,1997年用到现在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大陆的用220V电,我店用1平方毫米(台湾好像叫公厘)18号线,没用空调冷气,用电最大电器就是电磁炉2000W ...

沙鍋你該不會和桂北姑娘在玩"蘿蔔蹲"吧,她先探出頭又不見了,這下又換你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沙鍋你該不會和桂北姑娘在玩"蘿蔔蹲"吧,她先探出頭又不見了,這下又換你來了 ...  ...

宝岛论坛人气不高,有些又看不懂,插不上嘴,偶尔过来瞧一瞧,插得上嘴就发一帖,插不上就回大陆论坛侃大山去了,那里人气旺,桂北可能更没时间来,她还有QQ群,我是基本不上QQ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