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是什麼電阻啊...

楼主(2014-09-24):
請教版上大大們..這是什麼電阻...買不到..
  看似電阻有寫歐姆..但對岸看到的是寫"保險電阻"
   不知跟保險絲有何關聯...要用什麼代用呢..  謝謝

   怎沒法上圖片?

楼主:
請教版上大大們..這是什麼電阻...買不到..
   看似電阻有寫歐姆..但對岸看到的是寫"保險電阻"
    不知跟保險絲有何關聯...要用什麼代用呢..  謝謝

网友A:
看這篇,五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2&highlight=LG

网友:
2.2歐姆~  FU ( 福島雙羽 )~ 幾瓦就不知道了~

网友B:
W1/2 = 0.5W ~ J =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篇,五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82&highlight=LG

感謝"三太子"大大提供.那就是說用2.2歐姆.0.5W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1/2 = 0.5W ~ J = 5%

謝謝z9g7m0大大詳細分析規格.感恩..

网友C:
看體積不太像1/2W.個人認為是1W的電阻.

网友D:
是保险电阻,理想的代用方法是一一一电阻串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體積不太像1/2W.個人認為是1W的電阻.

gfc 大你好..以一般電阻體積來跟它比較.確實1/2W是小了點..
   但它上面又寫W1/2j長明街沒人看過這種電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保险电阻,理想的代用方法是一一一电阻串保险丝

桂北大大您好.不知電阻串保險絲..保險絲應用幾安培較安全...謝謝

网友E:
先串接電流表 量看看 工作電流  之後取2~3倍作為保險絲額度
假設 真是1/2W 2.2歐姆  再假設保險額度是 0.22A    那電路的工作電流多半是0.1A左右
我只是猜測 無學理依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桂北大大您好.不知電阻串保險絲..保險絲應用幾安培較安全...謝謝

现已知电阻及电阻功率,根据回路正常工作状况,可估计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串接電流表 量看看 工作電流  之後取2~3倍作為保險絲額度
假設 真是1/2W 2.2歐姆  再假設保險額度是 0.22 ...

SIMON1016 大你好..是用三用電表安培檔位串接測量是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已知电阻及电阻功率,根据回路正常工作状况,可估计算出........

桂北.大大你好..電阻換後..這部分電源已可通過..
   但後面電路還有問題..正在追查...因不是行家.
     所以查得很慢...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大你好..是用三用電表安培檔位串接測量是嗎..謝謝.

是滴!!  三用電表安培檔位   指針/數位電表安培檔位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滴!!  三用電表安培檔位   指針/數位電表安培檔位   都可以.

謝謝SIMON1016大指導..
  再請教貼片電阻上之470是表示470歐姆嗎?
  1RO用200歐姆檔測是1.4歐
  用蜂鳴檔測導通會叫正常嗎?
    "好像無法插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大指導..
  再請教貼片電阻上之470是表示470歐姆嗎?
  1RO用200歐姆檔測是1.4歐

貼片電阻上之470是表示470歐姆嗎?
  ==> 470 通常60%是的, 470歐姆  ;
      BUT 也有的製造商 是把最後數字標成10的N次方   47*(10^0) =47
    ***  所以 要用數字電表歐姆檔 量測 才不會誤會***

1RO用200歐姆檔測是1.4歐...
這是兩個原因:
    1. 經濟型電表 200歐姆檔  , 去量測要求小數點以下數值 ,  不是那麼精密
    2. 你未做探棒歸零 , 紅黑探針點相交 測得值為 一偏移值  (探針接觸電阻+探棒導線電阻)
        1RO用200歐姆檔測是1.4歐  ...要再減去上述偏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貼片電阻上之470是表示470歐姆嗎?
  ==> 470 通常60%是的, 470歐姆  ;
      BUT 也有的製造商 是把最 ...

感謝SIMON1016 大詳盡的解說..
  手上這塊夏普40吋電源版.無電源輸出.正努力查察中..
   希望有榮幸.再請教SIMON1016 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