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M2596S DC-DC降壓模組維修實例.

楼主(2014-09-24):
這次故障的是LM2596S DC-DC降壓模組,根據User說明增加負載至3A時

忽然啪~~~~一聲,之後無論怎麼調整可變電阻,輸出電壓就是不動如山,

送電量測LM2596S第二腳輸出Output與Vin輸入腳電壓相同,拆下量測可變電阻正常,

二極體正常,拆下 LM2596S 第1.2腳與接地間並沒有被擊穿的情形但是阻值很低,

僅有0.1xxv,目測元件並無任何腦袋開花的情形,

換上新LM2596S ADJ後完修,已可正常調整輸出電壓.

輸入電壓19v,輸出12v.

此降壓模組若要輸出達2A以上應加上散熱片以避免再次燒毀,

完修,謝謝觀看!!

网友A:
這種沒有裝散熱器的話還是不要工作在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沒有裝散熱器的話還是不要工作在大電流。

同意,幫老大按個讚....XD...

网友:
這個模組有買來用過,只敢用在1A以下負載,主要是散熱問題,LM2596S加散熱片即使撐得住,那顆飛輪二極體大概也會受不了。

网友:
根據"我的"零件壽命原則,只用1/3額定電流,根據少熱不燒壞原則,只用1/5額定電流,若欲與NT$過不去,請隨意用。...

网友:
根據上圖,效率約91%,等於有9%的功率以熱的形式消耗掉。
(19V-12V)x3A=21W
21Wx9%=1.89W
等於TO-263封裝的LM2596S有近2W的消耗,這還是需要散熱片才行...

网友B:
想請問一下,這種降壓模組,或者一般線性穩壓器,故障的話可能會導致輸出等於輸入,
是否有方法可以保護後端負載,例如當輸出有過大時自動斷路,
有類似的電路可應用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一下,這種降壓模組,或者一般線性穩壓器,故障的話可能會導致輸出等於輸入,
是否有方法可以保護後端負 ...

可以找 OVP 電路 或是IC
或是一只 比運作電流大一點點的保險絲都能夠保護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