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7LV4500-DA...畫面一半

楼主(2014-09-24):
畫面一半有救嗎....不知道是不是邏輯板壞還是面板NG

网友A:
拆開檢測才會知道~隔空抓藥亂猜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檢測才會知道~隔空抓藥亂猜沒用.....

有拆懷疑邏輯板不確定

网友:
查不出來的話~只有拿良品板來交叉比對測試看看囉...

网友:
面板故障..拆開外'框.就知道

网友B:
面板 +1, t-com error 狀況不是這樣...

网友:
問問題除了上清楚的圖片外,至少也要拆開讓大家看內部狀況,
如果有量測數據才好判斷,不要讓大家來猜謎。

楼主:
謝謝大家..我在找時間拆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 +1, t-com error 狀況不是這樣...

如不壞要幾條線...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軟排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是~軟排線.

迷有機會

面板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