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43S 鍵盤異常

楼主(2014-09-25):
筆電鍵盤故障,更換新鍵盤,還是有些很多字按不出來.
不知要從那裡著手測量,煩請各位幫忙指教,感恩。

网友A:
可以去測試一下EC那邊的腳位~看有無異常^^

网友B:
應該主機板有斷線,
電腦有進過水?

网友:
那就外接USB鍵盤.......

网友:
1.若是於正常使用狀下,鍵盤故障~更換"新"鍵盤 & 確實裝好~基本上鍵盤故障就可以排除

2.若更換鍵盤後,仍有按鍵沒反應

請check :

(1).故障"按鍵"與之前的舊鍵盤是否相同

a.相同 --->主板問題

b.不相同--->鍵盤沒裝好 或 你換的鍵盤仍是故障鍵盤

END

网友:
以下來自鍵盤常見故障與維修技巧

基本材料
有一點點壞掉,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的鍵盤
 (就算修不好也不大會肉痛心痛)

基本工具
橡皮擦(軟軟的那種比較好)
乾淨的脫脂棉花、或是棉花棒
高濃度的藥用酒精(沒有另外攙水即可)
軟毛刷(毛筆、璀彩筆、小油漆刷)
6B鉛筆(沒有6B的話,找B越多的鉛筆就好)
螺絲起子
牙籤

前置動作
  將鍵盤翻過來,放在平坦的地方。
  用螺絲起子把那些小小扁扁的螺絲釘給一顆顆拆下,有些可能會藏身在貼紙下面。反正過保固了,貼紙留著也沒用。
  有些鍵盤還會有一片板子,或是底蓋上有小卡楯。順著卡楯方向翻開底蓋,就會看見佈滿線路的三合一薄膜。(如果是最為常見的薄膜式鍵盤的話,一定看得到這東西~)

  ※ 小心不要把按鍵給撒掉、弄亂......很難排回來的。

清潔動作
        ! 動作一定要輕柔小心 !
  視骯髒程度,用酒精棉花棒或是棉花團擦洗骯髒的地方,有些地方用橡皮擦,特別是在有些生鏽的地方,擦拭到出現正常金屬光澤。
  用毛刷把鍵盤內的渣滓垃圾給掃掉。

修理動作
  狀況一、某些按鍵會卡住壓不下去、或壓下去回不來。
可能是被髒東西卡住的話,用牙籤、刷子,把卡住的按鍵邊緣清乾淨。
也許是彈性疲乏問題,有些按鍵下有小小的碗狀軟塑膠,常用的鍵的塑膠碗會老化得很嚴重,只要把像新的一樣、從沒在用的鍵塑膠碗,跟常用鍵互換,就有機會解決問題。
  若是彈簧彈性疲乏,一樣是找平時沒在用的鍵替換。或是找彈性伸縮的原子筆或自動鉛筆,把小小的彈簧拿來套套看。

  狀況二、某些按鍵按不出來
比如說,要輸入「樹薯」二字時,那個Gㄕ鍵沒反應,就是這種狀況。
這問題點是在薄膜上。

薄膜是三面組成的,中間一片完全沒有東西,是絕緣層,若乾淨就不要管它,髒了就清潔乾淨。
仔細檢查上下兩片的迷宮網絡,特別是按鍵位置的地方會有小圓點。
若是圓點變色或是缺損,就拿出很黑的鉛筆,小心的塗上去。

細細的線若有非常小的斷裂,也用鉛筆小心的塗上去。
然而,若是在細線有問題,肉眼可能不易發現。可以順著迷宮般的細線,找出同一線上同串的其他字母。若是只有一個鍵有問題,表示斷的地方是在該鍵附近;若是連著幾個鍵,就要從第一個壞掉的鍵往上游找。
若比較有錢,可以去買電子用的銀漆筆來塗。不是美術用的那種...光價錢就差一大截。(夠買一堆大賣場的新鍵盤)
覺得自己手很巧,可以把鋁箔、銅箔切成細條,擺上去用膠帶貼住固定。(應該也能拿不要的電線,剝了皮的銅線來用吧?)
不清楚炭精筆有沒有用(我只會拿來畫圖,不會測電流)...總之,B越多的鉛筆是石墨炭粉越多,黏土越少,所以炭粉也容易散開。若散了便會造成下面的狀況,所以也是用膠帶保護住。

  狀況三、按一個鍵其他鍵一起出來
比如說,要輸入「樹薯」二字時,那個Gㄕ鍵連著旁邊的Hㄘ一塊出來。
表示通電的細線有互通,用酒精棉擦洗乾淨,想辦法把跑出線的導電物給弄乾淨。(我只是擦拭乾淨就解決問題了~)
  用鉛筆將可能被弄斷的細線描一下後,貼上能絕緣的膠帶固定炭粉。

回復動作
  三片膜稍微分開,確定全部都陰乾,再對整齊,小心裝回去。
陰乾比烘乾好、也比曬太陽好,以免某些東西老化或是遇熱變型,平時電腦浸水就用電風扇或冷氣吹乾,吹風機會讓某些小金屬零件變型。

如果常會把水噴進鍵盤,畢竟主要功能是薄膜而已,可以用保鮮膜封住三合一薄膜。特別是鍵盤按鍵那一面,就是容易噴灑到液體的那面。

网友:
您好:
1.先 外接USB keyboard 是否正常?(若可)
2.筆電可能如 "ayu05202003大大" 所言 主機板有斷線 電腦有進過水.
請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8D%B5%E7%9B%A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測試一下EC那邊的腳位~看有無異常^^

EC腳位?能告知在哪裡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主機板有斷線,
電腦有進過水?

完全沒有進過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EC腳位?能告知在哪裡嗎?感恩。

您好:
1.先 外接USB keyboard 是否正常?(若可)
2.筆電可能如 "ayu05202003大大" 所言 主機板有斷線 電腦有進過水.
請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8D%B5%E7%9B%A4

==========
你沒看上面這篇文章嗎? EC= ? 該文章裡面多有

另外你貼上的圖,若為此問題主板的話,我認為該主板是有被維修過的! (中間最上面的部份焊點不太正常)

楼主:
已處理好囉 ~
我是照太平天狗大大 狀況二方式處理就可以囉。

再次感恩太平天狗及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處理好囉 ~
我是照太平天狗大大 狀況二方式處理就可以囉。

所以你的新鍵盤是不良品嗎?

网友C:
應該是買中古鍵盤吧! 不然新鍵盤怎麼會這樣這就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的新鍵盤是不良品嗎?

NO, 這筆電我己使用三年多囉~ 應該不是新品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買中古鍵盤吧! 不然新鍵盤怎麼會這樣這就奇怪

應該不是中古,畢竟我己使用三年多

楼主:
現在問題己來了,處理好後沒多久,鍵盤又不正常了 ~
呼....
按Q鍵,會跑出E字
用USB外接鍵盤也亦同會亂鍵?

請問各位大大這要怎麼檢測及處理好呢?
感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在問題己來了,處理好後沒多久,鍵盤又不正常了 ~
呼....
按Q鍵,會跑出E字

問題處理方式以上幾篇文章多寫的很詳細!

1.基本上我就是"只"認為你的 NB Keyboard從到尾就是有問題的,包含你所換的Keyboard

2.你外接USB keyboard使用有將你原本NB的Keyboard排線拉掉斷開嗎?如果沒拉掉那當然外接USB鍵盤~~有問題是合理的!

3.若你移除(斷開) NB Keyboard,只外接USB keybord仍是鍵盤異常,主機板問題and若自己維修能力有限,那最好送修或換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處理方式以上幾篇文章多寫的很詳細!

1.基本上我就是"只"認為你的 NB Keyboard從到尾就是有問題的,包 ...

呼...我己換過二次keyboard,到最後才OK了。

有夠累的....

很感謝你提供寶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