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KAI阿凱32吋液晶 ,主機板是TV9898X-REV:C ,遙控器不動作

楼主(2014-09-25):
各位先進請教一下。

AKAI阿凱32吋液晶 ,主機板是TV9898X-REV:C ,遙控器不動作。

換了好幾隻的萬用遙控器都搜不到。

以為是IR接收器故障,換新也不動作。

請問幾個問題

1。如何判斷IR接收器有沒有故障,用一般的三用電錶可以嗎 ?

2。請問用什麼方法可以測試接收器與主機板連結的腳位是否正常 ?

主機板型號 :

謝謝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各位專業前輩們的指導 ! 昨日去電子材料行找公板回來改裝,但是老闆問了一些基本問題,卻是一

問三 ...

恭喜,搞不好你用DRAV那隻的自動搜尋也可以,至少我目前遇到的用這隻都OK

网友:
接收頭腳位定義有2種,面對接收頭從左邊算起,第一腳是IR,中間是地,右邊是5V
另一種是中間5V,右邊接地
和主板的連接善用電錶量就知道了

网友B:
1。如何判斷IR接收器有沒有故障,用一般的三用電錶可以嗎 ?
可以的....用DC電壓檔位(指針.數位皆可).黑棒接地.紅棒測量IR的輸出腳(不放).再按遙控器.此時遙控器話發出紅外線(光譜...每種多不一樣).當IR接收到時.IR的輸出腳會有壓降.飄動的現象.就表示IR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何判斷IR接收器有沒有故障,用一般的三用電錶可以嗎 ?
可以的....用DC電壓檔位(指針.數位皆可). ...

謝謝指導 ! 又是一招很實用的技巧 。

网友C:
5V線路上的元件也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線路上的元件也要查一下

我今天看了一下,主板標示有 GND,IR,5V。

而IR接收器的三隻腳位也正確連結在上面。
(面對IR,左_5V,中_GND,右_IR,而我也有反過來皆看看左_IR,中_GND,右_5V,也是不動作 ! )

而測量一下電壓, 5V腳位是5V,IR腳位有4V,GND腳位是GND。

我以為是IR接收器故障,我也換了顆新的,一樣不動作。

所以最後結論,因該是AKAI(阿凱)液晶的代源碼比較難找到相容的萬用遙控器。

請問我如果直接從主板的 5V,GND,IR,拉線連結IR接收器,而不串顆電容可以嗎 ? 謝謝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一下,主板標示有 GND,IR,5V。

而IR接收器的三隻腳位也正確連結在上面。

5V腳位是5V,IR腳位有4V
要從5V的線路往上找故障點 電容或電阻

遙控器請用數位相機確認IR LED有發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腳位是5V,IR腳位有4V
要從5V的線路往上找故障點 電容或電阻

你好 ! 找故障點是在主板上嗎 ? 還是IR版那塊 ?

遙控器是正常的,有設定過別台的電視確認可以使用 ! (萬用遙控器)。

謝謝。

网友C:
從IR版開始

遙控器有適用AKAI????

网友D:
我不知道你哪來那樣多的機器可以讓你玩 如不是本科出身 那修東西都要一步一步來 要先閱讀大量資料 或購買相關書籍 或參考論壇的相關實例再慢慢動手實踐 以本篇為例  我個人認為 你根本沒有確定你的 "萬用遙控器" 是有否真的有支援這款電視 就動手拆了 換 ir 查電路 因為你開頭 是說明是用萬用遙控器 無法搖控 不是原來的遙控器無法搖控 如果是原來的遙控器無法搖控 檢修的步驟是換一支跟原來一樣的遙控器測試 如果也不行
才會 拆機 檢查相關電路   萬用遙控器並不等於所有的電視都能百分之百 可以支援 尤其是白牌跟大陸的機種
我看了你發問的許多文章  我感覺到你對為修液晶這塊下的功夫 紮的馬步還不夠有待加強  不然你的發問讓人很難回復你的問題 幫到你的忙 最後 回這篇不是要 "酸你"  是希望你能多下些功夫  如果有造成你的困擾 那我跟你說聲抱歉

网友E:
能支援AKAI的萬用遙控器不多,如果本機用手動按鍵能正常動作,我覺得您應先在遙控器上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支援AKAI的萬用遙控器不多,如果本機用手動按鍵能正常動作,我覺得您應先在遙控器上找問題 ...

謝謝 ! 本機按鍵正常,沒有之前的遙控器,因為是買二手機,所以完全不知道遙控器型號,可以確認的是IR端應該是正常,有查過線路連結是通的,IR接收器也測試過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哪來那樣多的機器可以讓你玩 如不是本科出身 那修東西都要一步一步來 要先閱讀大量資料 或購買相 ...

恩 ! 才是剛開始的新生,當然許多問題還很迷茫。有很多電視是因為有的是買二手的,有的是原本家裡有的,有的是資源回收廠買壞的回來拆零件,看看是否可以拼裝成一台好的

不過版上很多專業慢慢的耐心指導,也有了粗略的概念,相信再持續努力,因該會有完修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IR版開始

嗯 ! 已經試過有10種以上的遙控器了,通通沒用,還在找尋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 才是剛開始的新生,當然許多問題還很迷茫。有很多電視是因為有的是買二手的,有的是原本家裡有的, ...

感謝PLAY大的指點,看來光是一個遙控器不動作都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學到底還牽扯出很多其他問題,看著看著也激發出想要改進為公板的欲望,順便也希望讓自己的技能更上一丁點層樓,於是看了看前輩們的改機帖,也看了網友先進們的對談,從中也粗略了解到一些可以理解的細節(意指自己還可以看懂的術語),於是等會出門去購買公板AD,離我們這最近的電子零件行,不塞,開車約40分鐘,如有疑問希望前輩們還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LAY大的指點,看來光是一個遙控器不動作都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學到底還牽扯出很多其他問題,看著看著 ...

記得買公版的時候順便連專用屏線一起買 就不用再改屏線 一般入門初學者 就3招 1 補錫 2換電容  3改版
這3招 學起來 大概就能修5成液晶 買回來如不會改 把圖放上來 大家會幫你 論壇也有許多改機的實例給你參考

网友:
樓主的這篇文章我從頭看了下來,樓主都只說遙控器無法使用,並沒有提到本機上的按鍵是否可用,所以想請教樓主按鍵是否可用?如果一樣不能按是否有量測過按鍵阻抗了?如果按鍵可以正常使用,那是否只是很單純的萬用遙控器無法支援而已,如果連按鍵正常卻無法做動的話才來考慮是主板或它問題

還有萬用遙控器如果代碼輸入不行或是沒有提供代碼,可以讓它自動搜尋或許就能找到合適的了

网友A:
playart  有阿按鍵可以用 他寫在12樓 你看

啊~~~鬼遮眼了

提供我的萬用遙控器給您參考

网友F:
我學了至少 25冬有了...也還想要再加強一下...
很可惜三太子一直不肯開班授課....

网友G:
ir腳對地並聯一個47u16v試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 已經試過有10種以上的遙控器了,通通沒用,還在找尋中。

您應該提供您電視型號.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您找遙控器吧!
以下有您的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ir腳對地並聯一個47u16v試看看

謝謝指導,原本的IR版上面就已經有一個電容了,也換過了。還是沒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鬼遮眼了

提供我的萬用遙控器給您參考

謝謝 ! DRAV也試過了,沒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應該提供您電視型號.這樣大家才有辦法幫您找遙控器吧!
以下有您的型號嗎?

謝謝 ! 因為是買二手機,沒原本的原廠遙控器,而本機面板及偝版又沒標示型號(猜測應該是組裝機),所以完全

無從找起 ! 只好佈稻仔,一個一個慢慢找 !

楼主:
很感謝各位專業前輩們的指導 ! 昨日去電子材料行找公板回來改裝,但是老闆問了一些基本問題,卻是一

問三不知,因此老闆判定我因該是不會裝,於是我就將故事從頭敘述一遍,因此老闆聽了聽,就拿出一個

萬用遙控器,號稱是無敵超級怪獸,無所不能的超強碼,要我回家試試,據稱是99.99%的啟動率,

尤其是超級超級雜牌剋星,無效退費,我抱著姑且一試的懷疑心態,付了300元(售價299),

離開時老闆又跟我聊了聊一下,他的經驗談(經驗值上升...),臨走老闆似乎忘了找我1元,

阿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就這樣踏上歸途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趕快上廁所,憋了好久,然後就興奮的趕著試一試,按照老闆說的步驟,

竟然在30秒內,輕鬆完工。太神奇了,搞了快一星期的遙控器,竟然給我30秒完工,

至少也給我一點期待感,而試試所有基本功能竟然都OK,太神奇了,謝謝你9527。

無敵超級怪獸,無所不能的超強碼萬用遙控器

我用的是自動搜尋功能,而它內定的代碼無法正常使用。

公板改天再去買回來研究研究,想要把電腦那台27吋螢幕改裝為可以看電視,那就不用再接外接盒了,省空間,省線路,

好看美觀,.....謝謝各位前輩指導,讓小弟學習授益良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各位專業前輩們的指導 ! 昨日去電子材料行找公板回來改裝,但是老闆問了一些基本問題,卻是一

問三 ...

沒有貼型號.那您用HIPLUS畫佳的內碼應該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搞不好你用DRAV那隻的自動搜尋也可以,至少我目前遇到的用這隻都OK ...

謝謝 ! DRAV有試過兩款,內碼及自搜都沒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有貼型號.那您用HIPLUS畫佳的內碼應該可以用.

謝謝! 我之前好像也試過畫佳的內碼萬用遙控器(是哪一型都忘了,因為試過好幾款 ! ,拍謝),也是不動作,所以才發這一帖求救文,試過多款萬用遙控器之後開始感覺是不是IR那有問題 ! 所以才發文求教檢查IR的方法 ! , 幾乎所有萬用遙控器都試過, (記得有大通,DRAV,LCDTV_888F,LCDTV999,繁文不及備載.....好多牌子都自己不記得了,用過內碼及自搜,自搜到燈滅了還是不動作,有的會一直閃燈不會滅,等了快2小時還在閃,..............)。

感謝前輩們提供各式方法,讓小弟有跡可循。才能終於讓我如釋重負找到了。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們提供各式方法,讓小弟有跡可循。(找尋遙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學了至少 25冬有了...也還想要再加強一下...
很可惜三太子一直不肯開班授課....

啃! 你這老獅馬幫幫忙
SET鍵按五秒,等到電視被關機,按任意鍵就搞定

LCD-688A 一枝卡霸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