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52X01開機約五秒變待機(有背光)

楼主(2014-09-25):
各位先進好~小弟又來打擾大家,上次小弟有PO此機型無電源,目前有找到一張電源板FSP361-4F01跟原本FSP414-4F01腳位都一樣,也一樣是禾聯機種47吋的
此機型有雙擊式高壓板,大小電源板
目前狀況是開機約5秒會自動關機變待機,開機時有背光無畫面,開機時測量24V,12V,5V輸出正常無飄動,開機測量T-CON VGH28 VGL -6,把24V輸出高壓的線不接,一樣5秒會自動轉待機,想請教各位先進,目前該如何著手量測,感謝大家
銘牌
AD板
T-CON
小電源板與音效
新舊電源板
雙擊式高壓板
全機

网友A:
斷開T-CON上的2條屏線,測試是否還會自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開T-CON上的2條屏線,測試是否還會自動關機?

amoretto大~已測試過一樣會轉待機

网友B:
主機板壞把~~~  數據要給   待機=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壞把~~~  數據要給   待機=紅燈?

jackhiphop大~~待機是紅燈沒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壞把~~~  數據要給   待機=紅燈?

可聯電視...說紅燈 喔咿喔伊...掛急診

网友D:
FSP414-4F01 等級為:
===========
24V      13A
12V       6A
5VS       1A
5V        5A

您看一下FSP361-4F01 等級的標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SP414-4F01 等級為:
===========
24V      13A

好像只差 24v是9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差 24v是9A

雙擊卡省電,24V影響較小
多馬5VS、5V容易搞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P414-4F01 等級為:
===========
24V      13A

三太子大 24V 11A
               5V   4A
其餘不變.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聯電視...說紅燈 喔咿喔伊...掛急診

BERR大~還在努力中~~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