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P42BNAN電漿電視畫面跳動

楼主(2014-09-25):
小弟一台歷史悠久的大同P42BNAN電漿電視,剛開機時螢幕上半部會有畫面抖動,約過幾分鐘後就會恢復正常,另外有時候關機後再開機會開不起來,但待機橘燈有變為開機藍燈,但畫面為黑屏也沒有聲音,查看所有電容,都沒發現有突起現象,懇求各位大大能否指點迷津應往哪方向查ㄋ?

网友A:
有請五燈大..電漿高手..解答n_148|

网友:
這電漿電視的內部架構還真夠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請五燈大..電漿高手..解答

你別挖坑讓我跳啦!

小張才是高手!

网友:
那誰要出來示範一下咧?

楼主:
有請各位大大出招了

网友B:
小弟是新生 ! 只能解說自己遇到的經驗供你參考,不見得是對的,你可以試著這方面查看看 !
=========================================================
自己有一台42吋電漿,故障情況是不開機,幾經研究後得到心得如下 :

1.開電源時有待機電源SB_5V,這時待機燈呈現橘。
(就是將電源線插到110V時)

2.開啟PS_ON時,有12V電源,這時開機燈呈現綠。 (就是按遙控器上的電源按鈕時)

3.接著邏輯板會得到12V電源,然後自動開啟電源板上的VS_ON, 這時VA,VS會開啟,然後送電

供電漿面板用,VA有75V,VS有205V。

4.完成開機,有聲音,有畫面。

===============================================
以上這是小弟42吋電漿工作原理,自己研究後的心得,但不知是否正確 ?
===============================================

依你的情況,畫面上下跳動,開機有時沒畫面沒聲音,我判斷是 邏輯板故障(猜測)。

因為你有以上的第一,第二程序,但是到了第三就沒反應了,

VS_ON沒有啟動,所以沒VS,VA電壓。
(為什麼VS_ON沒啟動呢 ? 因為邏輯板沒給信號來啟動)
所以猜測是邏輯板故障,提供給你參考試試。

PS . 依我的例子,有網友提供說啟動VS_ON也可能會是主機板,這也提供給你參考。

如有不對還請見諒 ! 畢竟小弟是新生,業餘玩家而已,不是專業維修的工程師。

程序如下 :

接上AC_110V → 待機橘燈 → 遙控器按電源鍵 → PS_ON開機綠燈 → 電源板12V出來 → 邏輯板 → 回送VS_ON信號給電源板 → VS,VA電壓開啟 → 電源板75V,205V出來 → 電漿面板啟動 。

有錯請專業更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新生 ! 只能解說自己遇到的經驗供你參考,不見得是對的,你可以試著這方面查看看 !
=============== ...

是主板吧.....還是邏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吧.....還是邏輯板

我的是邏輯板,但也有網友提供要我測試主板。所以我不太確定是哪一個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新生 ! 只能解說自己遇到的經驗供你參考,不見得是對的,你可以試著這方面查看看 !
=============== ...

謝謝大大提供檢測方式,晚上再來測試看看

网友:
因該是主機板故障

此機無VS/ON因該會有聲音.
這款的VS/ON是由訊號(LVDS訊號或TTL)進入邏輯板.再開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