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網站又掛了嗎?

楼主(2014-09-26):
早上一直進不來,只出現好幾排英文小字......................

网友:
我也是   可能再做版本測試吧

网友:
謝謝你先發了,早上不知怎的,論壇資料庫有一張資料表損毀,我請hwj幫我修復了。
在此也謝謝hwj大力幫忙。

网友A:
月底了還遇到故障真頭痛,流量及廣告少了半天,谷兄一定又來嘮叨.......。
再請大家幫忙衝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底了還遇到故障真頭痛,流量及廣告少了半天,谷兄一定又來嘮叨.......。
再請大家幫忙衝一下吧!
謝謝 ...

首頁的安捷倫廣告怪怪的

网友B:
"又"掛了?!~~~講的好像我們論壇常常掛掉似的.....

要用"疑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掛了?!~~~講的好像我們論壇常常掛掉似的.....

要用"疑似".....

這次不是硬體故障,是資料庫中一張資料表壞了,這種情形我也是第一次遇過,之前都幾乎是硬體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次不是硬體故障,是資料庫中一張資料表壞了,這種情形我也是第一次遇過,之前都幾乎是硬體故障。 ...

唉....老大要考慮別用1U伺服器啦,用普通尺寸規格的....散熱好又好買零件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老大要考慮別用1U伺服器啦,用普通尺寸規格的....散熱好又好買零件擴充

我也不一定要用機架型的啊!只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