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廠示波器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楼主(2014-09-26):
問老闆 說一台一千元!!

本來想拿一台回來看看,老婆大人反對,因為自己已經有一台了!!需要的人可以來新竹我可以帶你們去看 去挑!! 一共4台外觀OK的!不含這一台風扇壞掉的!!上面還有"熱感紀錄紙"...

网友:
抱回家~~~快快~

网友:
報告阿乾~

這是100Mhz的耶~
可以換掉你手上那個20Mhz的喔~

网友A:
幫我挑一台先,我手邊的泰克2465B發神經不給力

网友B:
東西是不錯。。。。

但要買的人要看一下,少了旋鈕能不能接受。

网友C:
阿乾大大:
煩請幫沒用過示波器的新手小弟我 挑一台100Mhz的
(外觀.壞風扇.缺扭.的無所為..內部機件功能最好是好的..最好!!...都不成.壞越小的就好..因為還在學習修理中)
寄台中小弟這或學姐家都行
如果OK的話 煩請給匯款資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我挑一台先,我手邊的泰克2465B發神經不給力

雄爸:
    我帶你去挑!! 就在"星羽回收廠" 王店長!! 明天早上可以一起前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西是不錯。。。。

但要買的人要看一下,少了旋鈕能不能接受。

DRACULAXX大:
   要不要去看看啊!! 螢幕都有"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大:
煩請幫沒用過示波器的新手小弟我 挑一台100Mhz的
(外觀.壞風扇.缺扭.的無所為..內部機件功能最好 ...

LOKU大:
   不好意思!! 親自挑選喔!! 上次團標 20MHZ示波器新竹地區我代送,卻發生 兩台都有問題,讓我心裡有疙瘩!! 你從台中到新竹來回車費不到500元,到新竹來我帶你去"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爸:
    我帶你去挑!! 就在"星羽回收廠" 王店長!! 明天早上可以一起前往!! ...

所以你也不確定狀況
那明天帶著電源線來去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
   要不要去看看啊!! 螢幕都有"痕跡"!!

如果有好東西,還真有想跟你去逛逛。。。。。
不過示波器我有了,也很少用,就不再添購了。

如果是好的、能用,一千真是便宜。。。。。

网友:
距離是太遠了,等到11月初才能看還有沒有剩下的貨!(應該是早就沒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也不確定狀況
那明天帶著電源線來去測試

回收場.買東西..本人不建議插電測試..
就算回收場說可插電測試...我也不會去插電
我自己在回收場買貨...自己看..自己判斷...
花小錢..賭..
我也不喜歡自己說要買多少...回收自己報價...
自己估價合理就買..
交易久了回收場.有好貨一定會留給你...價格也會越來越低

今天又收 SONY 40CX520 主板故障...NT 600
及上5個月收的 SONY  40EX700..開機無背光
有開機聲跳保護閃6次..
電源板264CH  找正一大借測電源板..272 CH
差別272 無節能開關 PIN 及12V邏輯板 PIN
給個觀念要借人家東西..自己要有機楚..
還有要動用..烙鐵裝個PIN 自己就要有買下心理
如沒有不要動.
經修改40EX700以拿回家自己使用

自己前幾天才CX 520庫存良品主板賣痞友
還好還有一片聲音開機自動跑到最大聲
可測試 面板完好...

自己應該好好經營回收場店家..
今天又看到朝陽科技大學出來
GW  固緯 GPC-3030D  收500 功能正常 地2組輸出端子故障 缺2顆旋鈕
伺服器...拆光..硬碟都是SATA 160G 250G 320G WD黑標
約50顆...不想買..我只收500G以上

老大W每次去他那都問我你哪來回收場..好康的

ASUS N61J 沒時間搞...整機完好 面板一條橫線
以放8個月 4.5出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LOKU大:
   不好意思!! 親自挑選喔!! 上次團標 20MHZ示波器新竹地區我代送,卻發生 兩台都有問題,讓我心裡 ...

阿乾大大:
因小弟這1~2個月不便前往.此次只好放棄.在此先 謝謝您!!       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大:
因小弟這1~2個月不便前往.此次只好放棄.在此先 謝謝您!!       殘念 ...

今天和雄爸前往,發現全部都不能顯示!! 雄爸有決心(還是不好意思讓我為難)掏出10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和雄爸前往,發現全部都不能顯示!! 雄爸有決心(還是不好意思讓我為難)掏出1000元... ...

然後大家就等著看我的查修進度了

网友:
個人是覺得故障的數位式示波器還是不要收會比較好,即使是很便宜放著也是占地方,要殺肉也殺不出什麼零件來。
數位式示波器是充分 Cost Down 的工業製品,其耐用年限是完全比不上類比式示波器。

類比式的只要靠技術與時間都很有可能修好,不能掌握的變數較少有的話只有特殊零件,而日製的更比不上美製品,用料與壽命都差上一截,都要花上同樣的時間整理為何不選第一品牌?手冊、線路與零件也都比日系的好找的多。

數位式示波器內部都是密密麻麻數位電路,除了電源較易查修其他部分完全是靠運氣,就是有線路也很難下手更沒有像 PC 主機板那種診斷卡可以來協助,查修的情形跟瞎子摸象沒兩樣。

這是以前收過與維修過多台示波器的經驗,只要有基礎觀念類比式壞的再怎麼嚴重都能修好包含摔壞破損的,收到的數位式外觀再怎麼漂亮也沒用修不出來就是修不出來,最後也是只能丟回收場。
所以我現在用的類比式是二三十年前修了再修的美國機器,而數位式是部攜帶型台製新機,因為她有終身保固不用再為維修而傷腦筋了。

网友D:
請問示波器會很難維修嗎,
我在oc有看到一台賣350,不知道值不值得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示波器會很難維修嗎,
我在oc有看到一台賣350,不知道值不值得收,

首先要懂示波器的工作原理與線路方塊,當然還是要會用。
查修時還常常需要借助另外一台示波器。

如果找不到該款機器的手冊與線路圖還是早點放棄會比較好。

网友:
查修時還常常需要借助另外一台示波器。

一般就是沒有才買這樣舊的

如果是專業用--還是買新的--便宜的品牌也可以--只是維修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