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30TG亮燈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4-09-26):
開機後電源燈亮無畫面,電源0.0A,約十秒燈滅,再開重覆此情況

有亮燈但無電流,先往南橋供電方向查,查南橋供電為0.6V不足
以下說明請以文字配合圖片看
查[A]有3.3V正常
查南橋電源+3VALW_PCH為0.6V偏低
查[C]無電源,正常要有電才能把Q42導通給南橋供電
查[D]有19V正常
查[E]無電壓,取下R680測量,200K正常裝回
查[F]有5V,不正常,有5V會把Q44_3&4腳導通拉低Q42第4腳電壓,正常應為0V
由PCH_PWR_EN#再往下查
量到[G]無電壓,不正常,正常應該要有電壓,才能把Q50導通接地拉低PCH_PWR_EV#電壓
查PCH_PWR_EN電壓為U24_KB930QF_A1提供
量U24第29腳有3.3V,但量[G]卻沒有電壓
做導通測試,直接測量二端為開路應該是板內斷線了
以飛線直接將U24第29腳接到[G]Q50第二腳
回頭測量[C]有19V了....
量+3VALW_PCH有3.3V了
按開機,正常可開機了,反覆開機關機沒問題,燒機3小時沒問題
完修~
小弟還是新手
這樣查線分析不知道正不正確
有不對的請指正
謝謝~
acer 4830tg LA-7231P.pdf (1.56 MB, 下載次數: 104)

网友A:
請問5830tg有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5830tg有圖嗎

看看是不是您要的~
p5lj0_la-7221p_0216a Aser AS5830TG.pdf (1.91 M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好像有兩把刷子,向你學習,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恭喜完修。圖文並茂 ,小弟學習了, 尤其從故障現象 ,就知道從哪裡下手, 小弟不知何時才能練就這種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您要的~

謝謝大大
非常有用

网友B:
經驗的累積啊~~
已進到正確的維修思路。
在此請教"萬能"大,您第一步關鍵點,為何先查南橋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驗的累積啊~~
已進到正確的維修思路。
在此請教"萬能"大,您第一步關鍵點,為何先查南橋供電? ...

您好~
因為開機雖然燈亮
但電流完全沒有負載0A
按開機有反應初步判斷IO待機工作正常
南橋跟IO是管開機的
IO初步判斷正常才會往南橋方面去做檢查
南橋有工作就會有電流出現完全沒電源才會先往南橋做檢查
在南橋和IO正常工作後才會把其它的元件電壓都開啟
主機板若正常運作電流負載就會越跳越高
隨著經驗累積..現在看著電流跳變有時就能判斷什麼東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