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還有人在用掃描器嗎??

楼主(2014-09-27):
早期有台A4掃描器就覺得很高檔了,後來這種東西愈來愈普及,
到數位相機的時代,好像用拍下來的更快了,
站上的朋友對於掃描器這種東西有不同想法嗎??

网友:
我還有留掃描器,因為我有時候我要掃圖片。

网友:
掃描器能有更多細節
就跟CRT在某些場合是必須的 就算出了4K螢幕CRT還是有不會被取代的地方

還有掃描器可以不用對焦 也不在意光源最於拍攝物的影響  算是很懶人的工具XDD

其實現在掃描器不必自己買了  便利超商就可掃了
店員幾本上不太會管你掃什麼

网友:
牛留了一台 Microtek ScanMaker IIsp, 偶爾還是會要用到!!
可是... 用了快二十年, 掃出來的東西還真的是有點糟!!

网友:
我在十多年前從日本帶回來一台掃描器,現在台灣很多的掃描器看起來還比不上這台。

厚度大約一元硬幣高而且用USB還不用再加變壓器,就USB那一點電就夠了。

重點是,每用一段時間,它就不管你還在用,自動進入色彩校正模式。

更驚人的是,大約三千多台幣。。。。

各方面都好,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要用日文的XP。。。。。(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這台這麼好,怎麼會丟呢!?

楼主:
我手上大概解體拆了至少5台沒壞的A4掃描器了吧....
話說步進馬達真是好東西,
裡面的滑軌也不錯,
還有面板的強化玻璃也很好用...
手上還剩一台全新的...
用AVA-2902E/I的PCI SCSI介面卡
所以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看是拆起來留零件....還是保留著,
A3的體型真的...很大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大概解體拆了至少5台沒壞的A4掃描器了吧....
話說步進馬達真是好東西,
裡面的滑軌也不錯,

好的東西何不在版上便宜賣!!??

故障可殺的那麼多,何必殺好的。。。。

話說回來,以前我買了一台99元的HP scanner.......雖然看起來很新,不過,二手店放很久都沒人買。。。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A3的,不要殺了吧!

楼主:
這...真的太重了,便宜賣是沒問題,但是光寄就很傷腦筋,
一直想搞個步進馬達的小火車,讓它繞著天花板慢慢走,
在客廳天花板上分24小站,代表24小時....
就是利用步進馬達可程控轉速的特性來代替時鐘啦,
所以就拆了列表機...拆了掃描器...用不到的有什麼拆什麼,
光用想的就很爽....可惜現在要先把室外魚池搞出來....
好多想法要排隊慢慢實現^^"

网友:
報告長官
工作為了自保,只要是文件每天都會自行掃描存檔。
目前缺底掃.....
報告完畢

楼主:
這台沒有掃底片的光罩....
不過這種東西應該可以自已做出來吧...不就是背光源嗎??這樣認知對嗎??

网友:
偶而還是會用,複印,傳真,做報告。一般大概買印表機就會順便買有掃描功能的。
照相機現階段還無法完全取代掃描機吧。

网友:
掃描器跟數位相機用途不同,平面文件適合掃描器,立體物件用拍的比較適當。

我在辦公室跟家裡都還在使用掃描器,用來掃描紙本單據存檔。

网友:
公司都用事務機了,所以這種東西就沒人需要了。除了設計類的,他們要求的解析度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沒有掃底片的光罩....
不過這種東西應該可以自已做出來吧...不就是背光源嗎??這樣認知對嗎?? ...

一般的平台式掃瞄機如果直接套底片掃瞄會有失焦問題, 而且亮度也不是很夠 (在下玩過, 效果鳥到不行).
如果是原本內附片匣的平台式掃瞄器就會好上許多.

网友:
A4還沒啥價值,但A3或更大尺寸的就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真的太重了,便宜賣是沒問題,但是光寄就很傷腦筋,
一直想搞個步進馬達的小火車,讓它繞著天花板慢慢 ...

跟我老爸一樣,

偉大的夢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