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29Z60G 畫面模糊

楼主(2014-09-27):
29Z60G是日規平面電視

診狀:冷開機,有聲無畫面

約2~3分中才有拖影畫面,從左右兩端慢慢向中間靠攏出現

5~10分鐘,中間垂直那條黑BAR,慢慢會變細,直到消失(熱開機,不會有黑BAR)

十分鐘以後,維持垂直抖動畫面(1~3cm),所以畫面一直是模糊
CATV、AV信號,都一樣模糊(聲音都正常)

聽說:畫面模糊是通病,主開關按到底,可改善
插一支牙籤將開關壓到底,港款無效

B+大電容153V,穩定(解焊測試良好)

管板打圈電容拆下,晶體測試器測試良好

電解電容都沒澎龜、漏液,焊點目視良好,這下三太子不會了
懇請先進指點~

网友:
Crt座不良

网友:
Crt座不良20元解決

网友A:
CRT基板有一個白色的和映像管對插連接的管座不良。應該是生銅綠了

网友B:
Crt管座NG,crt腳套一起換,ok

网友C:
因該是管座不良˙

另外你講得主電源塞牙籤.那是因為主電源開關裡有一顆連動的開關.
故障的現象是影線不良或無影
不是你這種現象
如果管座更換後還是一樣的話....有一招可解(有人叫做沖影像管)
開機狀態:將影像管的小板(CRT).慢慢拔起.當她脫離時再靠近一點.可能會聽到跳火的聲音.那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基板有一個白色的和映像管對插連接的管座不良。應該是生銅綠了

OK!OK~
檢查CRT外觀,目視良好

檢查偏向接頭,良好
管板座目視有點異常

高壓紅線外表有銅綠,測量導通良好

拆解,銅綠不是很嚴重

冷開機,慢慢顯屏,中間還有黑BAR

畫面模糊是因為垂直有1~3CM抖動

呵呵!三太子不知道垂直電路是哪一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管座NG,crt腳套一起換,ok

管座、接腳目視、測量良好
呵呵!三太子省吃儉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該是管座不良˙

另外你講得主電源塞牙籤.那是因為主電源開關裡有一顆連動的開關.

ok!ok~ 來試試~沖影像管

請教:開機畫面出現慢、畫面模糊
這是不是兩種診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座、接腳目視、測量良好
呵呵!三太子省吃儉用說~

管座的focus沒有亮晶晶長銅綠就是壞了。

网友:
記得有CRT分大小腳位喔!!
TOSHIBA的CRT座好像是通病
該不會是偏向線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的focus沒有亮晶晶長銅綠就是壞了。

原來管座要亮晶晶,三太子都不知道說~
老大! 管座哪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管座要亮晶晶,三太子都不知道說~
老大! 管座哪買呀?

崗山電子應該有吧。不然就要找文星了

网友D:
岡山電子一個20元買跟他說東芝9腳的crt座

网友:
都是高手,令小弟佩服

网友E:
如果是CRT座的問題
應該不會有中間黑BAR及垂直有1~3CM抖動的問題

中間黑BAR...我不懂....可能要請三太子降駕指示...
垂直有抖動的問題...請找水平IC附近是不是有電容老化了...
包含小UF的...影像IC附近的電容老化了也會有這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來管座要亮晶晶,三太子都不知道說~
老大! 管座哪買呀?

老大..收一台LCD32修給他..換掉吧
修要要算多少..多貼一點...換掉
想到CRT就有爽不退經驗...
以前29吋 魔術方塊雙打要調畫面
就會被電的很爽...

网友G:
引用 楼主:
ok!ok~ 來試試~沖影像管

請教:開機畫面出現慢、畫面模糊

同是一种诊状,管座老化变质所致。

最简单判断方法;用热简一吹,影像会变好,换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收一台LCD32修給他..換掉吧
修要要算多少..多貼一點...換掉
想到CRT就有爽不退經驗...

啤酒哥當然不會收修老舊的CRT,更不會打到骨折
但是你看到阿嬷嬌滴滴甜美的女兒
呵呵! 你可能會把它修成SONY 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CRT座的問題
應該不會有中間黑BAR及垂直有1~3CM抖動的問題

檢驗圖,冷開機,1~3分鐘

5~10分鐘

30分鐘以後,抖更兇

這顆C242 224UF/350V很可疑
主板40X55CM太大片,不會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是一种诊状,管座老化变质所致。

最简单判断方法;用热简一吹,影像会变好,换了就OK! ...

真的耶! 熱筒炊一炊管座,畫面有改善~ 讚!讚!讚!
但是上下畫面有內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岡山電子一個20元買跟他說東芝9腳的crt座

9P管座@ 20.-
岡山電子有一大盒,三太子每個月都會去1~2次都沒見到它說,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檢驗圖,冷開機,1~3分鐘

在紅色圈圈的地方...有卡榫(兩邊都有)....找一下...

要拆時....按下卡榫...就可以把主板抽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紅色圈圈的地方...有卡榫(兩邊都有)....找一下...

要拆時....按下卡榫...就可以把主板抽出來.....

按下卡榫拆下來
呵呵!就等著殺肉說~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耶! 熱筒炊一炊管座,畫面有改善~ 讚!讚!讚!
但是上下畫面有內縮~

真的是同一個毛病,僅換9P管座,一切恢復正常
感謝!諸位老前輩指導

舊管座內的電極,雖然有做砂光處理,仍是不管用的
換新的管座快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同一個毛病,僅換9P管座,一切恢復正常
感謝!諸位老前輩指導

没用的,主要是塑料变质,绝缘度下降使聚焦极电压下降所致

网友I:
被傳統映像管電到好多次,以前的大型電玩都是這種傳統映像管。光是搬來搬去就超過幾千幾萬次,而且組裝維修又心裡毛毛的,總是手心發毛,頭皮發麻,師傅說 : 電久就出師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被傳統映像管電到好多次,以前的大型電玩都是這種傳統映像管。光是搬來搬去就超過幾千幾萬次,而且組裝維修 ...

看到它淨重46.5公斤,腿都軟了
以前老家透天沒電梯,兩個人搬上2樓,搬的虛累累,有夠折磨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同一個毛病,僅換9P管座,一切恢復正常
感謝!諸位老前輩指導

這個東西真的很詭異,小弟上次修自用PANASONIC 29吋CRT,熱機超過5MIN影像才清楚,當然鎖定管座,拆下來又刮又磨,症狀依舊,最後乖乖跑趟電子街

油錢比材料還貴,小弟還是騎歐拖脈

网友:
管座建議換新的  不要整理喔 一顆大概40-90而已  不要省~~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個東西真的很詭異,小弟上次修自用PANASONIC 29吋CRT,熱機超過5MIN影像才清楚,當然鎖定管座,拆下來 ...

以前在電玩店 ! 幾乎從不維修的,壞了就換新。

===========以下電話內容=======

電玩老闆 : 老闆,那台魔術方塊影像模糊哦,快來修理 !

老闆 : 哦 ! 我派人過去看看。

我 : 老闆,調整就好了。

老闆 : 叫他換新

我 : 報價多少 ? 換新,(好像1到2還是多少W,有點忘了)。

我 : 電玩老闆,這個要換新哦。

電玩老闆 : 好!好!好!,快點快點,明天會好嗎 ?

我 : 應該會,明天就送過來。

電玩老闆 : 好好好 ! (好像也沒問價錢)

=====隔天送台仔過去=========

電玩老闆 : 來算算看 (馬上付帳)。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到它淨重46.5公斤,腿都軟了
以前老家透天沒電梯,兩個人搬上2樓,搬的虛累累,有夠折磨人! ...

我還把台仔,搬上3樓過,一次搬進約80台(實際幾台忘了,就我跟另一人兩人搬),在高雄六合路夜市樓上,從晚上約10點多,搬到快凌晨5點。因為老板說那個時候客人最少,比較好工作。

网友:
如果是半邊畫面偏藍色是什麼問題??也是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收一台LCD32修給他..換掉吧
修要要算多少..多貼一點...換掉
想到CRT就有爽不退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