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ECO TL3209FM 主機板零件

楼主(2014-09-2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id=134&extra=
紅圈內晶片  因為燒到看不到
IMG_20140927_142119  IMG_20140927_142140

网友A:
猜測應該是T-CON供電MOSFET 例如4435A 4435M.....

网友:
前天朋友送給我亂拆的東元TL3001FM主機板上就有三個4435M..不知一樣否?

网友B:
這片是他的兄弟736TL3241TF12,應該八九不離十吧,旁邊電路量量看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他的兄弟736TL3241TF12,應該八九不離十吧,旁邊電路量量看是不是差不多

你好!請問 C25跟C26(最右下角),為什麼C25有正負標示,而C26沒有呢?是因為C26是無極性的貼片電容嗎?謝謝指導!拍謝小弟新手,學習中。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應該是T-CON供電MOSFET 例如4435A 4435M.....

謝謝~
其實有換過~可是亂換~因為我不會修n_015|
已改公版交出去了n_0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請問 C25跟C26(最右下角),為什麼C25有正負標示,而C26沒有呢?是因為C26是無極 ...

C25是電解47u電容,最好是用25V以上,因你的面板不知吃12V還是5V,
C26是MLCC無極性SMD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