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樹昌TREETOP P-85cp 400W powersupply 的 IC型號!!

楼主(2014-09-28):
樹昌TREETOP  P-85cp  400W  powersupply

高壓區7腳IC燒毀   ,  不知有沒先進知道這顆IC的型號!!

网友A:
應該是這類的IC,至於是哪一個型號,要再確定.
http://www.semic.cz/_obchody/sem ... ohy/0-tny274-p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這類的IC,至於是哪一個型號,要再確定.
http://www.semic.cz/_obchody/semic.obchodak.net/prilohy/0- ...

應該是這類的,

可是大大提供的型號不是,因為腳位不同!!  謝謝您!!

网友B:
我不是先進只是後進末學所以用猜的

  SANKEN STR-A606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先進只是後進末學所以用猜的

  SANKEN STR-A6062H

感謝有收到!!  來去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有收到!!  來去試試!!

請有進樹昌貨源 廠家幫你拆開看..
我不能說出零件編號...避免被原公司追就罰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有進樹昌貨源 廠家幫你拆開看..
我不能說出零件編號...避免被原公司追就罰則

    麻煩您嚕!!

楼主:
http://export.rsdelivers.com/pro ... in-dip/7741105.aspx
FLS3247N, PWM Controller 70kHz 7-Pin DIP
http://in.rsdelivers.com/product ... -pdip/6899957p.aspx
NCP1051P44G, PWM Switching Regulator, 7-Pin, PDIP

目前找到這2款接近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有人有這顆POWER,可以幫我確認一下嗎??

网友D:
不用費功了,送樹昌付費維修吧! 這顆IC 是5VSB 用的 換了這顆 鐵定不會好  因為相關的零件 也會一併燒毀  變壓器 也有可能燒毀 ,這顆PSU 還值得維修  因為是足瓦 A-PFC,12V 出力夠大  ,我曾拿來裝 GTX 280 單張 到現在3年有了  還沒掛.. CP值 真的很高  內部用料 中規中矩  有的組件還是用 ST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費功了,送樹昌付費維修吧! 這顆IC 是5VSB 用的 換了這顆 鐵定不會好  因為相關的零件 也會一併燒毀  變 ...

上來求助就是想自己修!!  謝謝您的建議!!

因為不是沒工夫,只能說不夠到家,所以自修練功夫

燒成這樣的IC實在無法判斷,  求助!!  求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來求助就是想自己修!!  謝謝您的建議!!

因為不是沒工夫,只能說不夠到家,所以自修練功夫

維修最怕的就是沒零件可以換,或者不知零件的名稱,傷腦筋喔,我在說你喔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來求助就是想自己修!!  謝謝您的建議!!

因為不是沒工夫,只能說不夠到家,所以自修練功夫

這種power對痞酷網的會員來說根本就是小意思。
炸壞的IC若不想(或沒空)詳查,那就等會員找同型的power就可以解決,變壓器沒那麼脆弱,倒是IC炸成這樣,周圍的小零件注意一下比較有可能故障,以上這些對你來說都不是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維修最怕的就是沒零件可以換,或者不知零件的名稱,傷腦筋喔,我在說你喔 ...  ...

有淘寶網幾乎不怕買不到零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淘寶網幾乎不怕買不到零件。

那只有祝福eson了,買不到時就找您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只有祝福eson了,買不到時就找您了 ...

兩津都是自己從大陸買進來,搞不好我還比他進的少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兩津都是自己從大陸買進來,搞不好我還比他進的少哩!

台灣被淘寶攻陷了.
淘寶台灣.
淘寶網台灣會員購物教學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津都是自己從大陸買進來,搞不好我還比他進的少哩!

我目前只進自己需要的,負責採購是PCIBOY2000,他是我的料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維修最怕的就是沒零件可以換,或者不知零件的名稱,傷腦筋喔,我在說你喔 ...  ...

這是重點,不然我也不會  求助!!  求助!!

我翻過好多張電路圖及網路文章,只發現接近的,又不敢確認!!!

有空再跑線路對電路圖看看了!!  最近老闆操我操得兇!!  都沒啥時間可以搞玩具!!

网友B:
兩津哥
我不只是比照 缺哪隻腳 在哪面 而已
以下是推論根據
根據 1#圖3 PCB 文字記號  設PIN腳 1   , PIN_6腳 NC

根據 1#圖1  PIN 7 + PIN 8  同接在一起,  功率驅動 +5VSB 變壓器

PIN腳 1 接旁邊 功率電阻 到高壓電容負級
PIN腳 2  暫不談
PIN腳 3 接到高壓電容負極
PIN腳 4 接到光耦合器 回授
PIN腳 5 接到VCC 電容 正極
PIN腳 6 空腳NC
PIN 7 / 8 同接驅動變壓器

STR-A6000 系列
PIN腳 2  根據 1#圖1  接出一堆電阻網路分壓來自 AC/5VSB 變壓器再生VCC/...

你8#找的   PIN 7 / 8 都不同   還沒我4#找的STR-A6000 系列像

至於選哪個4#  A6000 PDF  第13頁有列表
  我比較取向  STR-A6062H /A6052H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被淘寶攻陷了.
淘寶台灣.
淘寶網台灣會員購物教學平台.

以前是台灣人從大陸進貨來台灣賣,接下來當然是大陸人直接來台灣賣就好,何必再由台灣人賺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津哥
我不只是比照 缺哪隻腳 在哪面 而已
以下是推論根據

了解!!   我找看看有沒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