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42NAKE 開機後一閃即滅

楼主(2014-09-28):
型號:大同 V42NAKE

狀況:開機後光亮一下,馬上滅掉

電源板 ↓  型號:IPOS42V5

一開始以為是P+I的問題

所以先換了圖中圈起來的PWM IC (SG3525A),結果狀況一樣

未開機時電壓有測到5VSB

開機後,5V  12V  24V 有出現,背光也有亮一下,但是電壓和背光馬上就消失

在拍賣買了另一塊板子來換,狀況也是一樣

後來發現拔掉右上角第二個小排線後再開機,5V  12V  24V 皆正常

(小排線有三條,控制高壓的排線,一條ADJ、一條ON/OFF、一條GND)

所以就認為是主機板有問題

主機板 ↓  型號:KE4261-S4H

因為拍賣上主機板貴鬆鬆,而手邊還有一塊V59S公板,就拿這塊來改

但是改完之後,再開機情況依舊一樣

就算用兩片電源板交互測試來接也是一樣 一閃即滅

想請教各位前輩,這是什麼狀況呢?

現在在想是不是燈管的問題??

之前是有買一個測燈管的治具  ↓

但是這種燈管接頭我不曉得該怎麼測好壞

請有空的前輩們,指導一下,謝謝n_100|

网友:
沒意外背光燈管模組故障~運氣好的話是接觸點氧化不良~運氣差就壞燈管,必須換掉

网友A:
必須拆面板了~接回線路開機點亮一下~應該就能看到故障點~
如接觸不良的地方會出現火光~
不良的燈管會偏按或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須拆面板了~接回線路開機點亮一下~應該就能看到故障點~
如接觸不良的地方會出現火光~
不良的燈管會偏按或 ...

感謝風嵐前輩

看來是燈管的問題

沒辦法,得找時間再來拆了...

网友:
朋友啊~
請你小心的繼續拆下去吧!

我也和你一樣遇過同樣的問題
也是去買了1片貴森森的P+I板回來...

弄到後來的結論是...請小心的繼續拆下去
把液晶面板和散光板小心的移開
問題藏在背光燈管模組裡...

這種背光燈管模組,測試測燈管的治具是搞不定的...

加油~祝成功完修

网友:
高壓版故障,左右各20顆高壓電容,把燒黑的換掉就好,不過要拆到燈管處,小心不要弄破面板

网友:
背光模組壞~~拆開就知道答案了   這面板都一樣問題

楼主:
多謝各位的建議

現在只能等禮拜六比較有時間再拆來看看了

到時再來報告情況~

楼主:
經過一陣七手八腳終於拆到燈管處,真相大白了

這張是面對螢幕方向,左上方的高壓電容

這是面對螢幕方向,右下角的高壓電容

還有好多顆也都有呈現稍微焦黃的現象

電容為15J  6KV

台南有前輩知道哪裡有在賣嗎?

這規格電子材料行好像買不到

另外燈管頭處,也有幾支有點變黑(照片應該看得出來)這也需要換嗎?

之前拆過幾台42吋的,有留下燈管,不知道合不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