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42PX4RV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9-28):
開機畫面上方有出現一整條的白色橫線(已經拔除來源訊號)
OSD時那條白色還是在....

是Y板那邊的問題嗎??

拆開發現 有顆250V 820uf有點微凸
其他主板電容皆正常
第一次拆自家電視維修
請各位先進大概提醒一下

已經爬文沒有看到類似的文章

网友A:
送有畫面的訊號,上圖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有畫面的訊號,上圖來看看。

接上訊號
開啟OSD

网友A:
top y-drive 第二、三個排線或 drive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 y-drive 第二、三個排線或 drive ic

已經拆開檢查
排線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線路都正常
那應該就是IC的問題囉??

再請問一下
TOP 接Y板那條線P3 我沒有接上
開電視 畫面是雜訊有聲  但是那條白線還是在
這樣代表面板的問題了嗎?

网友:
再準確地對照到無訊號的地方,應是第三和第四的位置,
不要放過任何一個小元件,有些零件目測不出來還是要量測,
或是上示波器觀察。

网友A:
241電阻補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電阻補焊一下

正常的241

疑似打穿的241??? 這是打穿了嗎??

网友A:
解焊下來量阻值

网友B:
哇~好像找到NG點了喔~
加油!
恭喜恭喜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好像找到NG點了喔~
加油!
恭喜恭喜喔~~~

還不一定能完修,電阻燒毀有過流的問題,面板和drive ic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焊下來量阻值

版主請問一下
目前我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側驅動板的四個排現該如何拆下來呢?
我有試著用一字去扳褐色那個卡榫
但是卡榫好像有點斷了!!排線還是屹立不搖啊
該如何拆排線下來呢?

我有用電表量一下阻質

R201是239
R202是1
所以應該是R202掛了 但是沒有拆排線站著要解焊似乎有點困難

請教該如何拆呢?

网友C:
咖啡色的壓片往上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色的壓片往上扳開

剛剛有試著扳開
有指甲無所動
用小一字有動了
但是卻看到咖啡色壓片似乎有點小小裂開
看到這樣 我就不敢再亂動了 還特地接回去 開啟電視看看1 2排線那邊的畫面
還好是有正常...
可能需要再大膽一點 今天晚了 明天提早下班回家試試看

話說
今天去光華商場 還找不到這顆241 問了3~4家都是小尺寸的貼片電阻 最大號只有1206的
我只好買了120歐姆的用串接起來 才有239歐姆值 也量了大小 2個1206剛好一個2010
希望明天拆排線能順利  要不然就真的要買一組側驅動板了...

网友A:
用介面卡檔片,小心撬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介面卡檔片,小心撬開。

所以往上的箭頭 不是往軟排那邊方向喔!!

難怪怎麼開都無法開...

了解  感謝版主  回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介面卡檔片,小心撬開。

先感謝板主 提供拆卸方式
已經順利把側驅動板拆下來

把R202解焊下來  電阻竟然分家了

全光華商場找不到同規格的241 所以用1206的120串接上去

結果還是這樣.....是比原本有好一點了 可以看到底下的畫面
有可能是IC的問題了

準備來上 沒屋頂的網站逛逛了
感謝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謝板主 提供拆卸方式
已經順利把側驅動板拆下來

軟排要作清潔,並確定安裝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要作清潔,並確定安裝妥當。

報告版主
剛剛我又去清潔軟排 和 重新安裝
狀況還是一樣

那我用那個電阻規格可以嗎??
因為我就是怕規格不符....

网友:
它位置很大~用普通電阻代用就好了..

网友:
再提醒一次,電阻會燒是過流造成,除了換電阻外,有打阻值嗎?
尤其是 p3,p4 兩顆 ic 和週邊零件,排線除了清潔外,有斷裂或氧化,

R201, R202, 焊短線延伸出來,再開機量測電壓,確定更換R202後IC有供電。

网友A:
疑!沒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沒下文了!?

已經下單等料件送來!!!
會有後續的維修進度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沒下文了!?

昨天零件到了!!
42V7側驅動版
先量測新版
R202 .240~.241
D1 用BB檔 數字越來越小

原本壞版
R202 1. (原本兩個串接上去的又掛了)
D1 用BB檔 數字1074 不會往下降

換上新側驅動板 顯示就正常了

壞版有空再來研究看看
說不定就是 R202 和 D1的問題

感謝各位幫助  燒機3H無問題顯示  已經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