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26 四個角出現亮光 請問這面板還有救嗎?

楼主(2014-09-28):
廠牌:ASUS

型號:VH226

故障情形:面板四個角出現亮光,好像就是一般說的漏光

不過也漏的太妙了,居然是四個角耶,請問各位先進這光還有救嗎?

還是用到掛為止?

网友A:
是漏光!?
還真的很巧!
不妨拆開來一探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漏光!?
還真的很巧!
不妨拆開來一探究竟?

五燈大建議拆開嗎?直拆到燈管處嗎?

不知道有沒有功力還原捏,亮到連畫面都消失了~~

网友A:
不知道會那麼剛好四個角落都白化?
如果是燈架或是均光板,或是燈管,也許還有救,
要不然就用到掛吧!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會那麼剛好四個角落都白化?
如果是燈架或是均光板,或是燈管,也許還有救,
要不然就用到掛吧!   x ...

看來是從外圍開始往內,一開始四個角在來上方也有點這種現象了

原來是白化現象,應該是只能用到掛了,感謝五燈大解惑。